STC89C52RC单片机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就没了,下载失败

楼主(2021-11-22):
驱动运行时电脑会有U盘弹出的那种声音,然后检查设备管理器会有刷新的显示,也不知道是啥问题,芯片里有在机房里烧入的程序,在机房一切正常,应该不是板子的原因,想问问各位大神是电脑的原因吗?

网友A:
这不会是你们学校自己做的学习班吧???

网友B:
下载按键 按久点试试

网友C:
这早期的单片机,最好使用早期的下载程序   不太记得,依稀记忆好像6.1

网友D:
这货是不能随随便便一台都能用的

网友E:
这个我知道,是因为P3口被占用了,P3本来是要参与程序的传输通讯的,现在P3口被占用后就无法下载了

网友E:
可能是因为P3口被占用了,P3口是要参与程序传输的,被占用后程序就下载不了。

网友F:
换根数据线试试

网友G:
可能是驱动安装不正确。 或者硬件不稳定

网友B:
可以确认的一点是, 用最新版的ISP是可以下载的。所以,你不需要去找什么特殊版本的ISP.

所以,你除了“下载按键” 按久点尝试外,就是考虑把线接到电脑的后面板USB试试,前面板USB引出,相对来讲,供电有些不足的。而你又是学习板,上面用电原件还比较多。

网友H:
烧录口没占用的情况下,上电前镊子短路下IC vcc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