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模拟呼吸灯不改变频率周期怎么控制?

楼主(2021-11-22):
在不改变频率的情况下,有办法改变呼吸灯的周期吗,比如我写的程序是暗->亮->暗4s完成,现想改成8s,有没有可能保持50hz的频率改变整体的时间
#include<init.h>
#include<reg52.h>
void init();
u8 Tcount;
void Init()
{
        TMOD = 0x02;                                        //定时器0,8位自动重装载,T0工作方式2
        TH0 = 0x48;                                                //200us定时,2^8-11.0592M / 12 * 200us
        TL0 = 0x48;                                                //自动重装载,低八位等于高八位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  = 1;                                                //打开总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

sbit LED=P1^0;
u8 Tcount,dutyfactor,direct,num;  //一个PWM周期内的定时器周期计数,占空比,方向
void breatheLED();                                        //呼吸灯主程序的函数声明
//呼吸灯主程序
void breatheLED() {
        if(Tcount >= 100) {                                //一个PWM周期(100次*200us)
                Tcount = 0;                                        //下一个PWM周期内,重新计数
                //根据方向判断占空比增加或减少
                if(direct == 0) {                        //正方向,占空比增加
                        dutyfactor++;                        //下一个PWM周期,占空比增加1
                } else if(direct == 1) {        //负方向,占空比减少
                        dutyfactor--;                        //下一个PWM周期,占空比减少1
                }
        }

        //根据占空比值判断方向是否需要改变
        if(dutyfactor <= 0) {                        //占空比减少到0
                direct = 0;                                        //正方向,占空比开始增加
        } else if(dutyfactor >= 100) {        //占空比增加到100
                direct = 1;                                        //负方向,占空比开始减少
        }
        //占空比:通电时间相对于总时间所占的比例(此程序中:低电平时间相对于PWM周期所占的比例)
        //一个PWM周期计数100次,占空比相当于低电平的计数周期次数。即:0~占空比:低电平,灯亮;占空比~100:高电平,灯灭
        //在一个PWM周期内,根据周期计数是否小于占空比,判断LED灯的亮灭

        if(Tcount < dutyfactor){                //周期计数值<占空比
                LED = 0;                                        //当前PWM周期的当前计数周期内灯亮
        } else {
                LED = 1;                                        //当前PWM周期的当前计数周期内灯灭
        }
}

void main()
{
        Init();
        //循环实现呼吸灯功能
        //PWM周期:20ms;占空比:0~100;占空比每一份:200us;一次呼吸灯效果(暗->亮->暗):4s
        while(1) {
                if(TF0==1)
                {
                        TF0=0;
                        Tcount++;         //一个PWM周期内,计数
                }
                breatheLED();                                //呼吸灯效果实现
                display(dutyfactor);
        }
}

网友A:
假定,你的程序本来正常运行。

        if(dutyfactor <= 0) {                        //占空比减少到0
                direct = 0;                                        //正方向,占空比开始增加
        } else if(dutyfactor >= 200) {        //占空比增加到100
                direct = 1;                                        //负方向,占空比开始减少
        }
        //占空比:通电时间相对于总时间所占的比例(此程序中:低电平时间相对于PWM周期所占的比例)
        //一个PWM周期计数100次,占空比相当于低电平的计数周期次数。即:0~占空比:低电平,灯亮;占空比~100:高电平,灯灭
        //在一个PWM周期内,根据周期计数是否小于占空比,判断LED灯的亮灭

        if(Tcount < (dutyfactor/2)){                //周期计数值<占空比
                LED = 0;                                        //当前PWM周期的当前计数周期内灯亮
        } else {
                LED = 1;                                        //当前PWM周期的当前计数周期内灯灭
        }

网友B:
每个亮度的维持时间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亮度的维持时间翻倍

需要加变量控制吗

网友C:
可以的。只要把总时间延长,从暗到亮的时间加到4s,亮到暗的时间4s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