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用串口2接受字符串,串口1发出对应数组的问题

楼主(2021-11-22):
以下是我自己写的,感觉串口配置出问题了,串口1发送没问题;但是串口二的接收字符串后马上串口1发送数组不行。有没有大佬帮忙修改一下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FPlayer.h"
/*******************************************************************************
* 函 数 名         : USART1_Init
* 函数功能                   : USART1初始化函数
* 输    入         : bound:波特率
* 输    出         : 无
*******************************************************************************/
void USART1_Init(u32 boun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  配置GPIO的模式和IO口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TX                           //串口输出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串口输入I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RX                         //串口输入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模拟输入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GPIO */

   //USART1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1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相关中断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串口1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

/*******************************************************************************
* 函 数 名         : USART1_Send_Data
* 函数功能                   : USART1发送函数
* 输    入         : buf
* 输    入         : len
* 输    出         : 无
*******************************************************************************/
void USART1_Send_Data(u8 *buf,uint16_t len)
{
                u8 t=0;
          for(t=0;t<len;t++)                //循环发送数据
    {
                                USART_SendData(USART1,buf[t]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
* 函 数 名         : uart2_init
* 函数功能         : IO端口及串口2,时钟初始化函数     A2,A3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USART2_Init(u32 bt)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声明一个结构体变量,用来初始化GPIO
   //使能串口的RC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使能UART3所在GPIOB的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串口使用的GPIO口配置
   // Configure USART2 Rx (PB.11) as input 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2 Tx (PB.10)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串口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t;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figure USART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配置串口

  // Enable USART1 Receive interrupts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串口发送中断在发送数据时开启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3
   USART_Cmd(USART2, ENABLE);//使能串口

   //串口中断配置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the USART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char USART_ReceiveString[50];                                                                                                    //接收PC端发送过来的字符
int Receive_Flag = 0;                                                                                                    //接收消息标志位
int Receive_sum = 0;                                                                                                    //数组下标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中断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 == 1)                                                        //USART_FLAG_RXNE判断数据,== 1则有数据
        {
                if(Receive_sum > 49)                                                                                                    //数组能存放50个字节的数据
                {
                        USART_ReceiveString[49] = '\0';                                                                                //数据字节超过50位时,将最后一位设置为\0
                        Receive_Flag = 1;                                                                                                    //接收标志位置1,停止接收数据
                        Receive_sum = 0;                                                                                                    //数组下标置0
                }

                if(Receive_Flag == 0)                                                                                                    //接收标志位等于0,开始接收数据
                {
                        USART_ReceiveString[Receive_sum]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通过USART2串口接收字符
                        Receive_sum++;                                                                                                    //数组下标++
                }

                if(Receive_sum >= 2)                                                                                                    //数组下标大于2
                {
                        if(USART_ReceiveString[Receive_sum-2] == '\r' && USART_ReceiveString[Receive_sum-1] == '\n' )
                        {
                                USART_ReceiveString[Receive_sum-1] = '\0';
                                USART_ReceiveString[Receive_sum-2] = '\0';
                                Receive_Flag = 1;                                                                                                //接收标志位置1,停止接收数据
                                Receive_sum = 0;                                                                                                //数组下标置0
                                if(strcmp(USART_ReceiveString,"batteriesHarmful") == 0)
                                {
          led1=!led1;
                                }
                                if(strcmp(USART_ReceiveString,"cansRecyclable") == 0)
                                {
                                        Uart_DFPlayer(0x03 , 0x02) ;
                                }
                                if(strcmp(USART_ReceiveString,"cartonRecyclable") == 0)
                                {
                                        Uart_DFPlayer(0x03 , 0x03) ;
                                }
                                if(strcmp(USART_ReceiveString,"cigaretteDry") == 0)
                                {
                                        Uart_DFPlayer(0x03 , 0x04) ;
                                }
                                if(strcmp(USART_ReceiveString,"tissueDry") == 0)
                                {
                                        Uart_DFPlayer(0x03 , 0x05) ;
                                }

                                Receive_Flag = 0;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                                                        //接收后先清空标志位
        }

}

网友A:
发送数据需要时间,收到一个字节数据立即用另一个口发送,都是用中断,或都是用查询,就易出问题,主要是发送占用CPU时,收到一个字节数据没有及时取走,就会被下一个接收的数据覆盖,或接收口占用CPU,同样会导致发送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你这样处理不好,对于接受,开一个乒乓缓存吧,fifo1接受一帧后,切换到fifo2接受,并把fifo1的数据发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