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18B20温度采集并显示

楼主(2021-11-23):
这个程序使用了STC89C52单片机,通过DS18B20采集温度,经过处理后显示在多位数码管,保留2位小数。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temp.h"
#include "timer.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extern uchar p;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i=1时,大约延时10us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温度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0] = 0x40;           //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isplayData[1] = smgduan[temp / 10000];
        DisplayData[2] = smgduan[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3] = smgduan[temp % 1000 / 100] | 0x80;
        DisplayData[4] = smgduan[temp % 100 / 10];
        DisplayData[5] = smgduan[temp % 10];
}

//数码管显示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6;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
                P0=DisplayData[5-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while(1)
        {
                if(p==600)
                {
                        p=0;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

网友A(2022-01-11):
lidianxiaofang.c(2):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temp.h'
程序有没有错误,编译没有通过

网友B(2022-05-05):
引用 网友A:
lidianxiaofang.c(2):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temp.h'
程序有没有错误,编译没有通过

你是不是没有把头文件加进去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