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灯灭,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21-11-23):
设计要求是 ,12V电池有电灯亮,此时没开机单片机没有电。开机后单片机有电,由单片机控制关灯,此电路图可以实现吗

网友A:
下拉不需要,首先确定灯的电流,三极管的Hfe,灯的电流就是Ic,由Ic和Hfe算的Ib,单片机的输出高电平大约是VCC-0.3,这样就可以算出Rb了。接12V的电阻可以省掉。

网友B:
三极管电流和灯电流

网友C:
上拉电阻要接+5V,其他电阻不用。推挽输出的只接基极串联电阻,其他电阻不用。要根据灯电流选三极管和电阻。

网友D:
灯的功率也是电路设计要考虑的。

网友E:
千万别接上拉电阻!会把单片机引脚拉到5.7V以上造成可控硅闩锁,从而烧掉单片机。

注意单片机和数字电路,引脚电压都不能高于VCC+0.7或者低于VCC-0.7

网友F:
上拉电阻接5V,其他电阻不需要。基极可以不用串联电阻

网友G:
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都不需要,基极电阻取值需要确定三极管型号和点亮灯所需要的电流,三极管做开关就是让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和截止区,即 IC = IB * β ,R=(单片机高电平电压 - VBE) / IB。

网友H:
8.2k应该够了

网友I:
这个电路不行,如果是89C52单片机,只需要一个上拉电阻,如果是STC单片机不需要电阻直接驱动三极管就可以。

网友J:
上拉电阻接5V,其他电阻不需要。

网友K:
晶体管应工作在开关模式,因此必须确定偏置电阻,以便晶体管在开启时工作在饱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