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如何只测量 -20℃~+150℃?

楼主(2021-11-23):
LM35可以只测试零上温度,也可以测试 -55℃~+150℃,如何只测量-20℃~+150℃?

网友A:
只需要将整个范围缩放到选择的特殊范围。

网友B:
这是一个悖论。

你不测量,怎么知道他在你的测量范围内,还是测量范围外?
所以 “只测量xx范围” 是伪命题。
唯一可能的,就是  “只输出xx范围内的结果”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悖论。

你不测量,怎么知道他在你的测量范围内,还是测量范围外?

没错,就是让这个传感器只输出这个温度范围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错,就是让这个传感器只输出这个温度范围的电压。

要只输出某个范围的电压,如果芯片本身不能编成,那么就只有钳制电压这一条路了……,
问题是,真的有这个必要么? 收到电压的这方,处理这数据的,一定是可编程芯片吧?有接受方直接过滤无效数据(范围外数据)不是就一句代码的事么? 但凡软件一两句代码能搞定的事情,都不值得去通过硬件实现。

网友C:
软件里面做一个下限判断,低温低于-20‘c 就显示一个红色字符温度过低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