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滤波电容怎么判断质量好坏

楼主(2021-11-23):
价格偏差20%,容量耐压都一样,怎么快速判断出质量好坏。4.7/400V  100/35V

网友A:
检查额定温度、额定电压和容差。

网友B:
用电桥测100Hz下面的D值。

网友C:
绿的是高频的,黑的是低频的。 可以快速判断出不同的用途。
带电容接口的万用表可以直接快速的判断出容量是否和标注吻合。

质量好坏其实就是寿命长短了……只能通过时间判断。没咽气之前,永远不知道谁比谁活得长……

网友D:
测一下实际容量,与标称容量差多少,是否在允许偏差范围内,一般来说额定温度越高,使用寿命越长。

网友E:
先看下电容有没鼓包漏液, 再测下电容值是不是比标称容量小10%以上, 再测下漏电流, 漏电流过大, 质量也是不好的.

网友F:
电桥是和好东西。你可以测一下。

网友G:
自然是滤波电容 可不可测试在实际负载时的纹波,低的好,当然这个也只能是一方面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