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输出可调spwm

楼主(2021-11-23):
spwm可调载波频率20-100khz,正弦频率200-10khz

制作PWM表的py脚本
#! python3
#coding=utf-8

"""
Python版本:3.x

计算不同配置下呼吸灯的周期

运行方式:
在命令行中输入:python count.py

运行结果:
打印出当前配置中一个呼吸周期的时间
"""

#PWM点数
POINT_NUM = 110

#周期倍数
PERIOD_CLASS = 10

#幅值等级
AMPLITUDE_CLASS = 1

#定时器定时周期
TIMER_TIM_Period = 2**10

#APB1定时器分频
TIMER_TIM_Prescaler1 = 235
#APB2定时器分频
TIMER_TIM_Prescaler2 = 470

#STM32系统时钟频率和周期
f_hclk = 168000000

#定时器计时频率
f_pclk1 = f_hclk/2
t_pclk1 = 1/f_pclk1

f_pclk2 = f_hclk
t_pclk2 = 1/f_pclk2

#APB1定时器update事件周期
t_timer1 = t_pclk1*TIMER_TIM_Prescaler1*TIMER_TIM_Period

#APB1每个PWM点的时间
T_Point1 = t_timer1 * PERIOD_CLASS * AMPLITUDE_CLASS

#APB1整个呼吸周期
T_Up_Down_Cycle1 = T_Point1 * POINT_NUM

print ("APB1总线定时器呼吸周期:",T_Up_Down_Cycle1)

#APB2定时器update事件周期
t_timer2 = t_pclk2*TIMER_TIM_Prescaler2*TIMER_TIM_Period

#APB2每个PWM点的时间
T_Point2 = t_timer2 * PERIOD_CLASS * AMPLITUDE_CLASS

#APB2整个呼吸周期
T_Up_Down_Cycle2 = T_Point2 * POINT_NUM

print ("APB2总线定时器呼吸周期:",T_Up_Down_Cycle2)

STM32主程序:
  1. #include "stm32f4xx.h"
  2. #include "./led/bsp_breath_led.h"
  3. #include "./usart/bsp_debug_usart.h"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初始化串口*/
  Debug_USART_Config();

        printf("\r\n 欢迎使用野火  STM32 F407 开发板。\r\n");
        printf("\r\n 呼吸灯例程\r\n");
  printf("\r\n RGB LED 以呼吸灯的形式闪烁\r\n ");

  /* 初始化呼吸灯 */
        //输入参数:频率
        //输入范围:200~10000
        //单位:Hz
        BreathLED_Config(10000);

  while(1)
  {
  }

}

/*********************************************END OF FILE**********************/

野火的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