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可以教一下这个UNCALLED SEGMENT,IGNOR

楼主(2021-11-23):
哪位大佬可以教一下这个UNCALLED SEGMENT,IGNOR

网友A:
意思是没有调用的程序函数,忽略!有两个子函数READDATALCD()、DISPLAYONECHAR()未被调用,不影响程序运行

网友B:
你定义了一堆函数,但是有俩没被用到。不影响你出结果

网友C:
可以屏蔽掉不用让她显示警告出来

网友D:
需要进行调试,可以点击Target Options...进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