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不亮的热释电感应灯及工作原理

楼主(2021-11-23):
       近日在隔壁老王那里买了四个热释电感应灯,充电后三好一坏。拆,看看究竟那里坏了~~~~~

外观图

外观图

       灯不大,有10厘米吧;

背面图

背面图

       看一下背面,有磁贴的位置未安装;

内部的电路图

内部的电路图

       USB口对面有个小缺口,用指甲或刀片可以轻松开可;

       板子上的名字叫:10公分感应数字,大致看了一下:
       U2是4052锂电充电IC,C1、C20(未装)、R30、R32及RDE(估计是个外行,把LED写为RED了)组成了其外围充电电路。
       U3芯片型号被打磨未知,但分析一下估计是PIC的8脚单片,就是MCU的I/O引脚通过R4与R5控制Q1的B极,使其导通来控制六粒LED的亮与灭;

故障图

故障图

打开后发现原来是锂电池负极断线了!

       再来一张图,这样看得清楚一些。用手接上电池负极引线,再插上USB线,LED完美点亮。充了几分钟锂电已激活!
       最后分析下热释电感应灯的工作过程:白天光线比较强 LS (光敏二极管)会告诉 MCU:现在是白天,不用开灯。故MCU的I/O口会给Q1一个信号使Q1截至,LED熄灭;此时就算热释电传感器(电路未标)前面有人活动,LED也不会亮!
       等天黑后 LS 会告诉 MCU:天黑了,可以开灯了。此时只有热释电传感器前面有人活动,LED才会点亮!点亮时间大概是半分钟,以确保人能有足够的时间走过去。

网友A:
哈哈,你是外行了吧,RED是红色的意思。

网友B:
U3有可能是红外线处理IC 4002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是外行了吧,RED是红色的意思。

哈哈,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3有可能是红外线处理IC 4002之类的

或许吧,但没见有R、C定时元件呀。

网友C:
对于不懂的人,真的连拆开发现这种简单故障的兴趣都没有啊……

网友D(2022-03-27):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是外行了吧,RED是红色的意思。

哈哈哈,

网友E(2022-09-03):
U3应该是被广泛使用的:MX8098G 人体感应IC 模拟芯片  2脚VDD  4脚GND  2.5-5.5V  3脚热释电信号 1脚光敏信号

网友F:
Q1是什么 型号的管子,准备上线作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