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贝仪的研发

楼主(2021-11-23):
最近要研发一款高精度的分贝仪,有没有大佬有过相关研发经验的,麻烦指点下,目前使用咪头通过一个两级运放连接到芯片内部adc采集 adc为12位,但这样精度很低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压电陶瓷片,受到振动就可以产生很高的电压,电压越高分贝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压电陶瓷片,受到振动就可以产生很高的电压,电压越高分贝越高。

主要是检测分贝嘛,然后40db与120db的噪音差了10000倍,我在想是不是需要弄两个不同放大比的运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