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3k64s4单片机串口1切换问题

楼主(2021-11-23):
以下是串口1在P3.0 P3.1管脚时的 正常程序,串口助手在P3.0 P3.1收发都正常

只要加上注释掉的这个串口切换语句          P_SW1 = 0x80;//串口1切换到 P1.6 P1.7   串口助手在 P1.6 P1.7测试没收发到数据,在P3.0 P3.1测试也没收发到数据,串口1就不正常了 。请教各位是否遇到同样问题?是不是那个寄存器没设置到位?以上程序基本都是官方例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CLK = P3^3;
sbit DIO = P3^4;

sbit HX711_SCK=P1^4;
sbit HX711_DOUT=P1^3;

sbit SET=P3^5;  //设置键
sbit MOVE=P3^7;  // 移动键
sbit DOWN=P2^1; //下降建
sbit UP=P2^3;  //上升建
sbit QX=P2^5;//缺相
sbit LL=P2^7;//左回路
sbit RL=P2^6;//右回来
//sbit BJ=P5^4;//报警输出

sbit UP1=P0^0;  //设置键
sbit DOWN1=P0^1;  // 移动键
sbit STOP1=P0^2; //下降建
sbit BAK1=P0^3;  //上升建

sbit D1=P3^6;
sbit D2=P2^0;

sbit D3=P2^2;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65536 - FOSC / 115200 / 4)

sfr     AUXR    =   0x8e;
sfr     T2H     =   0xd6;
sfr     T2L     =   0xd7;

sfr     P_SW1       =   0xa2;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bit busy;
char wptr;
char rptr;
char buffer[16];

void UartIsr() interrupt 4
{
    if (TI)
    {   D1 = !D1;
        TI = 0;
        busy = 0;
    }
    if (RI)
    {   D2 = !D2;
        RI = 0;
        buffer[wptr++] = SBUF;
        wptr &= 0x0f;
    }
}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FB;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2L = 0xE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2H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wptr = 0x00;
    rptr = 0x00;
    busy = 0;
}

void UartSend(char dat)
{
    while (busy);
    busy = 1;
    SBUF = dat;
}

void UartSendStr(char *p)
{
    while (*p)
    {
        UartSend(*p++);
    }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          P_SW1 = 0x80;//串口1切换到 P1.6 P1.7

    UartInit();
    ES = 1;
    EA = 1;
    UartSendStr("Uart Test !\r\n");

    while (1)
    {
        if (rptr != wptr)
        {
            UartSend(buffer[rptr++]);
            rptr &= 0x0f;
        }
    }
}

网友A:
首先,你要保证你的串口设定是正确的,先不要切换,使用P3.0和P3.1进行测试,测试好了,再加入切换代码试一下

网友B:
参考官方例程

楼主:
问题已经搞定 ,犯了个超级低级的错误,没看清楚数据手册,相似芯片的管脚被想当然的整的一样了。

STC8H3K64

STC8H3K64

STC8H1K28

STC8H1K28

楼主:
多谢二位总工,给您添麻烦了!

网友C(2023-06-12):
STC8H3K32S按官方例程设置波特率,串口接收数据不正确,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