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串口打印不完整

楼主:
esp8266在连接自己的手机热点时,手机显示已经有一个ATK连接上了,但是没有打印这一步以及后续的消息。是串口的打印printf去向问题或者缓冲区问题,还是双串口的中断优先级问题?不太明白。

主函数串口1部分

主函数串口1部分

中断服务函数

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A(2021-11-23):
  while (1)
  {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SART_RX_BUF,len,100);   //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UART_FLAG_TC)!=SET);                //等待发送结束
                        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0;
                                HAL_Delay(10);   //延时函数
        }

网友B:
感谢楼主治好了我多年的颈椎病
贴这几张图完全看不出哪里的问题,建议放代码
输出不完整可能有很多情况,比如堆栈大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