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LCD12864显示多行汉字(含PROTEUS仿真文件、程序和字模提取软件)

楼主(2021-11-23):
仿真实验结果展示:

汉字取模过程(软件下载链接在文末):

第一步:打开液晶仿真排版软件

设定相关参数:

输入汉字:
随便找个位置将图片保存:
第二步:打开液晶汉字模提取软件

设定相关参数:

将刚才保存的图片打开并保存数据:

C语言程序代码:
#include <reg51.h>
#define LCDLCDDisp_Off   0x3e
#define LCDLCDDisp_On    0x3f
#define Page_Add     0xb8//页地址
#define LCDCol_Add     0x40//列地址
#define Start_Line     0xC0//行地址
/*****液晶显示器的端口定义*****/
#define data_ora P0 /*液晶数据总线*/
sbit LCDMcs=P2^4 ;    /*片选1*/
sbit LCDScs=P2^3 ;    /*片选2*/
sbit LCDDi=P2^2 ;     /*数据/指令 选择*/
sbit LCDRW=P2^1 ;     /*读/写 选择*/
sbit LCDEnable=P2^0 ;     /*读/写 使能*/

//

unsigned char code Bmp1[]=
{
/*------------------------------------------------------------------------------

  宽×高(像素): 128×16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纵向取模,字节倒序/256字节
  显示的汉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
/*--  调入了一幅图像:C:\Users\dhd\Desktop\1111111.bmp  --*/
/*--  宽度x高度=128x16  --*/
0x00,0x10,0x10,0x11,0x12,0x1C,0x10,0xF0,0x10,0x18,0x14,0x13,0x1A,0x90,0x00,0x00,
0x00,0x10,0x10,0x11,0x12,0x1C,0x10,0xF0,0x10,0x18,0x14,0x13,0x1A,0x90,0x00,0x00,
0x00,0xFC,0x24,0x24,0xFE,0x24,0x10,0xFC,0x4B,0x49,0xFE,0x48,0x68,0x4C,0x08,0x00,
0x10,0x10,0xFF,0x10,0xF8,0x10,0x00,0xFC,0x04,0x16,0x45,0x84,0x7E,0x04,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Bmp2[]=
{
/*------------------------------------------------------------------------------
  宽×高(像素): 128×16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纵向取模,字节倒序/256字节
  显示的汉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
*/
0x10,0x0E,0x04,0x94,0x4C,0x24,0x05,0x86,0x84,0xE4,0x8C,0x94,0xC4,0x94,0x0C,0x00,
0x10,0x0E,0x44,0x94,0x0C,0x04,0xF5,0x06,0xF4,0x04,0x0C,0xD4,0x84,0x14,0x0C,0x00,
0x10,0x22,0x64,0x0C,0xC0,0x40,0xFF,0x44,0x44,0xF8,0x08,0x08,0x08,0xF8,0x00,0x00,
0x20,0x20,0x20,0x20,0x20,0xE0,0x3F,0x20,0x20,0x20,0xE0,0x20,0x20,0x30,0x2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Bmp3[]=
{
/*------------------------------------------------------------------------------
  宽×高(像素): 128×16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纵向取模,字节倒序/256字节
  显示的汉字: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

0x20,0x20,0x20,0x28,0xA8,0x6C,0x3B,0x28,0xA8,0x6A,0xAC,0x28,0x20,0x30,0x20,0x00,
0x00,0x04,0x24,0x24,0x25,0x26,0xA4,0x7C,0x24,0x26,0x25,0x34,0x26,0x84,0x00,0x00,
0x04,0x84,0x84,0x44,0x24,0x9F,0x04,0x24,0x24,0x2F,0x24,0x24,0x34,0xA6,0x04,0x00,
0x04,0x04,0x24,0x64,0xA4,0x2F,0x64,0xA4,0x24,0x2F,0x94,0x54,0x14,0x06,0x04,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Bmp4[]=
{
/*------------------------------------------------------------------------------
   宽×高(像素): 128×16
  字模格式/大小 :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纵向取模,字节倒序/256字节
  显示的汉字: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

0x10,0x0E,0x04,0x94,0x4C,0x24,0x05,0x86,0x84,0xE4,0x8C,0x94,0xC4,0x94,0x0C,0x00,
0x10,0x0E,0x44,0x94,0x0C,0x04,0xF5,0x06,0xF4,0x04,0x0C,0xD4,0x84,0x14,0x0C,0x00,
0x10,0x22,0x64,0x0C,0xC0,0x40,0xFF,0x44,0x44,0xF8,0x08,0x08,0x08,0xF8,0x00,0x00,
0x20,0x20,0x20,0x20,0x20,0xE0,0x3F,0x20,0x20,0x20,0xE0,0x20,0x20,0x30,0x20,0x00,
...

};
/****************************************************************************
函数功能:LCD延时程序
入口参数:t
出口参数:
****************************************************************************/
void LCD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for(j=0;j<10;j++);
}
/****************************************************************************
状态检查,LCD是否忙

*****************************************************************************/
void CheckState()
{
   unsigned char dat,DATA;//状态信息(判断是否忙)
   LCDDi=0; // 数据\指令选择,D/I(RS)="L" ,表示 DB7∽DB0 为显示指令数据
   LCDRW=1; //R/W="H" ,E="H"数据被读到DB7∽DB0
   do
   {
      DATA=0x00;
      LCDEnable=1;        //EN下降源
          LCDdelay(2);//延时
          dat=DATA;
      LCDEnable=0;
      dat=0x80 & dat; //仅当第7位为0时才可操作(判别busy信号)
    }
    while(!(dat==0x00));
}
/*****************************************************************************
函数功能:写命令到LCD程序,RS(DI)=L,RW=L,EN=H,即来一个脉冲写一次
入口参数:cmdcode
出口参数: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CheckState();//检测LCD是否忙
        LCDDi=0;
        LCDRW=0;
        P1=cmdcode;
        LCDdelay(2);
        LCDEnable=1;
        LCDdelay(2);
        LCDEnable=0;
}
/*****************************************************************************
函数功能:LCD初始化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init_lcd()
{
        LCDdelay(100);
        LCDMcs=1;//刚开始关闭两屏
        LCDScs=1;
        LCDdelay(100);
        write_com(LCDLCDDisp_Off);         //写初始化命令
        write_com(Page_Add+0);
        write_com(Start_Line+0);
        write_com(LCDCol_Add+0);
        write_com(LCDLCDDisp_On);
}
/*****************************************************************************
函数功能:写数据到LCD程序,RS(DI)=H,RW=L,EN=H,即来一个脉冲写一次
入口参数:LCDDispdata
出口参数: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LCDDispdata)
{
    CheckState();//检测LCD是否忙
        LCDDi=1;
        LCDRW=0;
        P1=LCDDispdata;
        LCDdelay(2);
        LCDEnable=1;
        LCDdelay(2);
        LCDEnable=0;
}
/*****************************************************************************
函数功能:清除LCD内存程序
入口参数:pag,col,hzk
出口参数:
*****************************************************************************/
void Clr_Scr()
{
        unsigned char j,k;
        LCDMcs=0; //左、右屏均开显示
        LCDScs=0;
         write_com(Page_Add+0);
         write_com(LCDCol_Add+0);
         for(k=0;k<8;k++)//控制页数0-7,共8页
         {
                write_com(Page_Add+k); //每页每页进行写
                  for(j=0;j<64;j++)  //每页最多可写32个中文文字或64个ASCII字符
                {
                      write_com(LCDCol_Add+j);
                        write_data(0x00);//控制列数0-63,共64列,写点内容,列地址自动加1
                }
        }
}
/*****************************************************************************
函数功能:左屏位置显示
入口参数:page,column,hzk
出口参数:
*****************************************************************************/
void Bmp_Left_Disp(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code *Bmp)
{
        unsigned char j=0,i=0;
        for(j=0;j<2;j++)
        {
                write_com(Page_Add+page+j);
                write_com(LCDCol_Add+column);
                for(i=0;i<64;i++)
                        write_data(Bmp[128*j+i]);
        }
}
/*****************************************************************************
函数功能:右屏位置显示
入口参数:page,column,hzk
出口参数:
*****************************************************************************/
void Bmp_Right_Disp(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olumn, unsigned char code *Bmp)
{
        unsigned char j=0,i=0;
        for(j=0;j<2;j++)
        {
                write_com(Page_Add+page+j);
                write_com(LCDCol_Add+column);
                for(i=64;i<128;i++)
                        write_data(Bmp[128*j+i]);
        }
}

void main()
{
        init_lcd();
        Clr_Scr();
        LCDMcs=0; //左屏开显示
        LCDScs=1;
        Bmp_Left_Disp(0,0,Bmp1);// Bmp1为某个汉字的首地址
    Bmp_Left_Disp(2,0,Bmp2);
    Bmp_Left_Disp(4,0,Bmp3);
    Bmp_Left_Disp(6,0,Bmp4);

        LCDMcs=1; //右屏开显示
        LCDScs=0;
    Bmp_Right_Disp(0,0,Bmp1);
    Bmp_Right_Disp(2,0,Bmp2);
    Bmp_Right_Disp(4,0,Bmp3);
    Bmp_Right_Disp(6,0,Bmp4);
        while(1)
    {

        }
           }

网友A:
将软件源码打包放上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