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程序添加自动下载功能实测

楼主:
STC单片机程序添加自动下载功能
1.     程序中首先加入串口1程序,通俗的说你的程序中要有串口1功能;
2.     频率和波特率注意事项,内置晶振的需要记住程序里面使用的频率,比如默认在24.000MHZ。记住程序里面使用的波特率比如115200;
3.     先将程序按正常流程烧录一次;
4.     设置ISP烧录软件的波特率(最低波特率和最高波特率都设置为你程序中的波特率比如115200);
5.     开始你的表演啦!

串口初始化程序
voidUartInit(void)             //115200bps@24.000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CC;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A= 1;
}

串口中断程序:
unsigned char n;
/***************串口中断程序*****/

void UART1_int(void) interrupt UART1_VECTOR
{
       if(RI)
       {
              RI = 0;

              if(SBUF==0x7f)
               {
                               if(n++>=10)
                               {
                                    IAP_CONTR=0X60;  NOP5;

                               }

                        }

/****************你的串口程序****************/

/****************************************************/
}
}

网友A(2021-11-25):
不实用啊……

INTCLKO = 0x40;       //开EX4 中断  P3.0
EA   = 1;                   //开总中断

void Int4() interrupt 16
{
     IAP_CONTR = 0x60;
}

这样不省事么? 都不用去管波特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实用啊……

INTCLKO = 0x40;       //开EX4 中断  P3.0

不行,这样占用了串口。版主的例子串口可以复用,因为检测了下载命令

网友B:
做成个头文件,.c,.h;使用时包含进去就更好了。

网友C(2022-10-06):
这么简单就可以了吗?中断加到一个头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D:
我是利用P30的外部中断实现自动下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行,这样占用了串口。版主的例子串口可以复用,因为检测了下载命令

要复用串口就不该是检测 0x7F  而是检测 指定字符串,
用下载器的  发送自定义命令并转到ISP 选项,并且在那里设置 波特率,而不是直接设置 下载波特率。

所以说白了,楼主的例子其实基本就是当独用来用的。这种情况下,不如直接外部中断了。

网友E:
STC32G12K128单片机手册,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