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单片机的SPI配置问题

楼主(2021-11-23):
请教论坛大佬一个小问题,见附图
问题:SPI通信配置主模式的时候,SCK的时钟信号是只需要配置好SPI寄存器就可以了,还是先配置单片机的始终,然后再配置SPI的相关寄存器。因为我自己仅仅配置好了SPI的初始化,但是SCK引脚并没有时钟信号输出。所以不清楚是我配置的问题还是没有配置芯片时钟的问题。

网友A:
只要在使用之前,配置好就可以了。因这在使用之前,是否OK,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在使用之前,配置好就可以了。因这在使用之前,是否OK,无所谓。

意思是我只需要配置SPI的通信的相关寄器就好了吧,配置好了SCK引脚自然就有时钟信号产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