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八路抢答器设计 Proteus仿真源代码资料

楼主(2021-11-23):
(1)抢答器同时供 8 名选手比赛,分别用8个按钮 s1-s8表示(要求用户使用4*4键盘);
(2)设置一个系统清除和抢答控制开关按键1和按键2。
(3)抢答器具有锁存与显示功能。即选手按下按钮,锁存相应编号,显示该选手编号至数码管,并且该编号保存至主持人按下清除键按键1清除为止。
(4)抢答器具有定时抢答功能,一次抢答设定的时间为X秒(X可自己设置)。主持人按下抢答控制开关按键2,抢答才能开始,启动定时器,并将倒数计时时间用数码管显示。若定时时间到,无人抢答,则该轮抢答结束,系统通过蜂鸣器报警,选手禁止抢答。(5)选手在设定的时间内进行抢答,抢答有效,定时器停止工作,蜂鸣器报警,数码管显示选手编号及倒计时剩余时间,并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除为止。

Proteus仿真:

LY-51S开发板实物:
[ i]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单片机引脚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define KEY P3
sbit LATCH1=P2^6;//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7;//                 位锁存
sbit BEEP = P1^4;

u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define TIMEINIT 10

uchar  time=TIMEINIT;        //倒计时
uchar  player = 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t;
        while(ms--)
        {
                 for(t=0;t<120;t++);
        }
}
//简单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显示驱动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um;i++)
           {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if(i<2)
           {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else
           {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2];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

       DataPort=TempData[ 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elay(200); //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太短会造成重影

       }
}
//按键扫描
uchar Keys_Scan()
{
        uchar KeyNO=16;
         uchar Tmp;
        KEY = 0x0f;
        DelayMS(10);
        Tmp = KEY ^ 0x0f;
        switch(Tmp)
        {
                 case 1: KeyNO = 0; break;
                case 2: KeyNO = 1; break;
                case 4: KeyNO = 2; break;
                case 8: KeyNO = 3; break;
                default: KeyNO = 16;
        }
        KEY = 0xf0;
        DelayMS(1);
        Tmp = KEY >> 4 ^ 0x0f;
        switch(Tmp)
        {
                 case 1: KeyNO += 0; break;
                case 2: KeyNO += 4; break;
                case 4: KeyNO += 8; break;
                case 8: KeyNO += 12;
        }
        return KeyNO;
}
//显示数据
void Display_Data()
{
        uint num = 1234;
        TempData[0]=dofly_DuanMa[player/10];//分解显示信息,如要显示68,则68/10=6  68%10=8
        TempData[1]=dofly_DuanMa[player%10];

        TempData[2]=dofly_DuanMa[(time)/10];
        TempData[3]=dofly_DuanMa[(time)%10];
        Display(0,4);
}
//初始化定时器
void Init_Time()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H0=(65536-46080)/256;// 由于晶振为11.0592,故所记次数应为46080,计时器每隔50000微秒发起一次中断。
        TL0=(65536-46080)%256;//46080的来历,为50000*11.0592/12           //设置初值
        ET0=1;                //开T0定时器中断
        EA=1;                 //开总中断
}
void BeepON()
{
        int i;
        for(i=0;i<20;i++)
        {
                BEEP = 0;
                Delay(5000);
                BEEP = 1;
                Delay(5000);
        }
}
//主函数
main()
{
        uchar flag = 0;
        uchar temp;
         BEEP = 1;
        Init_Time();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temp=Keys_Scan();        //获取选手

                if(temp!=16) //有按键按下
                {
                        if(temp ==8) //抢答键,启动键
                        {
                                TR0 = 1;  //启动定时器
                                flag =1;  //1:运行中
                        }
                        if(temp ==9) //清零键
                        {
                                time = TIMEINIT;         //时间恢复为10,初始值
                                player = 0; //选手号清零
                                flag =0;    //0:暂停
                                TR0 = 0;    //关闭定时器
                        }
                        if(temp ==10) //加键
                        {
                                if(flag == 0) //暂停
                                {
                                        time+=1;;         //时间加
                                        Delay(50000);
                                }
                        }
                        if(temp ==11) //减键
                        {
                                if(flag == 0) //暂停
                                {
                                        time-=1;;         //时间减
                                        Delay(50000);
                                }
                        }

                        if(temp<8)        //选手按下按键
                        {
                                if((flag==1)&&(time>0))         //程序执行中
                                {
                                        player=temp+1;        //获取选手编号
                                        flag = 0;  //暂停
                                        TR0 = 0;   //停止计数
                                        /*
                                        BEEP = 0;
                                        Delay(35000);
                                        BEEP = 1;
                                        */
                                        BeepON();
                                }
                        }
                }
                if((flag==1)&&(time==0))         //结束报警
                {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您好,请问帖中的程序在哪个文件里了,我下载了附件没找到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帖中的程序在哪个文件里了,我下载了附件没找到呀

51hei_C语言文件.c
这个文件里面  工程文件也有 慢慢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