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220V单相取电比较器电路-交流检测

楼主(2021-11-23):
此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吗?能够的话,有哪些点需要注意的?AC220V这部分电路是什么电路?

网友A:
你是想做阻容降压加过零检测吧?看你电路还是非隔离的,如果是非隔离的用半波整流阻容式就好了,前提是带载几十ma,过零用大电阻加三极管检测就好了。

楼主:
阻容降压只是方便仿真,实际电路用的是MPS150这款IC, 主要是过零检测的原理,还有就是单片机+运放检测的话,是否是单片机AD口来检测。。。

网友B:
不行,能玩得不触电,运气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