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W UC3834稳压电源电路原理图与PCB文件

楼主(2021-11-23):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网友A:
原理图R34-R36并联后接GND,这个应该是起输出电流检测作用的,放的位置也不对,应该放滤波电容后面去,还有接运放U1b的哪个脚要看你从电阻哪边取样。

网友A:
根据PCB上看,你的J9 J10 J11可能是康铜丝,我看你标Jx,以为是纯跳线,因为你板上所有跳线编号都是J开头的,还有它们位置也放错了,应该放C25和C17之间,这样才对。其它的地方不知道还有没有问题,现在上班没空去看。

网友B:
电路太复杂。300W的正激电路,可以简单很多

网友C:
尽量设计反激式

网友C:
正激式成本高,适用电压窄

网友D(2021-12-25):
这个电源本来就是正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