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佬,关于51中断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1-11-23):
51单片机中断系统,一开始8个led闪烁循环,按键以后,变为流水循环,再按一次回到闪烁循环,我的程序只会到流水,回不去闪烁。这是我的程序include <reg51.h>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Delay)                  //延时1s子程序:由Dleay决定延时时间
{         unsigned int data i;
for(;Delay>0;Delay--)  {
for(i=0;i<54;i++) ;  }}
void main(){                IT0=1;                  //外部0中断边沿触发
EA=1;                  //开总中断
EX0=1;                  //开外部0中断
{ P1=0x00;                           //LED点亮
mDelay(1000);                   //延时1s
P1=0xff;                           //LED熄灭
mDelay(1000);                   //延时1s
}}void ex0_int() interrupt 0                  //外部0中断处理子程序
{ if(P3^2==0)
{ unsigned char outdata=0xfe,i ;                 //初始选择最右边LED
for(;;)        {
IE0=0 ;
outdata=0xfe;
for( i=0;i<8;i++ )
  {  P1= outdata ; // LED选择码送P1口显示
mDelay (500);   //延时500ms
outdata = (outdata << 1)+1 ;  //值左移一位
  }        }
}
else        return;}

网友A:
while(1)
{
      if(LED_Mode)
      {
              循环代码
       }
       else
       {
               闪烁代码。
        }
}

void ex0_int() interrupt 0
{
     LED_Mode =  !LED_Mod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1)
{
      if(LED_Mode)

感谢去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1)
{
      if(LED_Mode)

大佬,问一下,我在最前面 Int LED_Mode,然后出来的还是和我一开始一样,停在那个流水,不能会循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问一下,我在最前面 Int LED_Mode,然后出来的还是和我一开始一样,停在那个流水,不能会循环

最前面 不能 int  LED_Mode
要 bit LED_Mode;

楼主:
可以了可以了,感谢大佬,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