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 8pin单片机P3.0和P3.1口不能检测高电平?

楼主(2021-11-23):
我程序是当P3.0或者P3.1检测到高电平 做其他事情,但是发现无法检测外部高电平,程序初始化把P3.0和P3.1 都置0了。然后通过外部高电平检测。结果发现他们无法检测外部高电平,只能检测低电平,就是拉低能检测,拉高就检测不了。

void main(void)
{

        GPIO_config();
        P54 = 1;
        P55 = 1;
        P30 = 0;
        P31 = 0;
        while(1)
        {
        //        out1 ();
        //        out2 ();
        if(P30 == 1)
                {P32 = 0;}
        else P32 = 1;

        }
}

网友A:
你要检测外部电平,前提就是  IO = 1
你IO=0 永远只能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检测外部电平,前提就是  IO = 1
你IO=0 永远只能是0

我IO=0  是想通过外部高电平检测进来。我也试了去掉IO =0,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B:
若IO口为高电平,则可以被拉低,否则就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IO口为高电平,则可以被拉低,否则就短路了。

我的问题是 P3.0和P3.1 能检测外部的低电平,也就是说只有外部给低电平的时候 单片机能检测到,我上面的程序是示范检测外部高电平的。

网友C:
注意看看IO口的初始化,若不是准双向IO口,则要配置成输入。

网友D:
P3.1、P3.0作为输入?那直接配置成输入就行了。

网友E:
要检测外部输入,必须 P30 = 1;   P31 = 1;否则无法检测,如平时一定要低电平,可以考虑增加合适的下拉电阻,但是必须 P30 = 1;   P31 = 1;

网友F: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IO=0  是想通过外部高电平检测进来。我也试了去掉IO =0,但是还是不行。

有几个关键概念必须要掌握:
1)你要检测外部"高"电平,  首先要满足的条件是:  当外部不是"高"电平的时候, 外部必须得要是“低” 电平。
2)老生常谈的问题,IO电平只能被拉低不能被拉高,所以检测外部不管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内部都必须是高电平, 检测的只是,IO电平被拉低,还是没有被拉低。 来推导出:外部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的结论。

这两个基本概念你搞清楚了,你现在的问题自然就不是问题。

网友G:
STC的老总把STC视为"国货之光"单片机
一个国货之光单片机竟然不能检测高电平,怎么可能嘛
前面几个网友已经给你正确的答案了
1,单片机必需要先设置端口的IO模式,虽然你用的P3.0和P3.1不用设置,但最好是要先设置,因为STC8G系列的都要先设置,不然就是高阻状态,
2,P3=0xff;
这个语句是一定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关键概念必须要掌握:
1)你要检测外部"高"电平,  首先要满足的条件是:  当外部不是"高"电平的时 ...

谢谢你,按你说的搞定了。确实明白了你说的这两点,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检测外部电平,前提就是  IO = 1
你IO=0 永远只能是0

感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看看IO口的初始化,若不是准双向IO口,则要配置成输入。

感谢回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

感谢大佬帮忙,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帮忙,谢谢

大佬 设置准双向口能设置某个pin吗?你上面设置的是P0  P1 P2 P3 的所有口都是准双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 设置准双向口能设置某个pin吗?你上面设置的是P0  P1 P2 P3 的所有口都是准双向吗?

说来话长……

最新版STC8G 手册 P.229 页 内容不多,自己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来话长……

最新版STC8G 手册 P.229 页 内容不多,自己看吧……

已经搞明白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