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目标单片机,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21-11-23):
电路图如前两幅图所示,点“检查MCU选项”或“下载/编程”后,一直显示“正在检查目标单片机”,如下图所示:

我做了如下尝试:
1、提供3.3v、5v电压
2、将土豪金ch340G下载器的TX连接到STC89C52RC的10角(RX)
3、换8MHz和12MHz的晶振
4、点“检查MCU选项”或“下载/编程”按钮后,重新给电路供电

网友A:
你晶振多少的? 原则上,STC89C52RC + 你这种面包板的电路,如果晶振不是 22.1184 或者 11.0592 的话,最高波特率只能设置为9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晶振多少的? 原则上,STC89C52RC + 你这种面包板的电路,如果晶振不是 22.1184 或者 11.0592 的话,最高 ...

我的晶振用8 和12, 都不行。那我试试将最高波特率设置为9600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晶振多少的? 原则上,STC89C52RC + 你这种面包板的电路,如果晶振不是 22.1184 或者 11.0592 的话,最高 ...

我换了个22.1184的晶振,还是不行

楼主:
我换22的晶振也不行

网友B:
将土豪金ch340G下载器的TX连接到STC89C52RC的10角(RX),rx没接?

网友C:
将土豪金下载连接用3.3V  跳帽连接5V 。我的就是这样干的,应该是USB电压不足

网友D:
目测(不一定准确)1.单片机40脚没有接电源;2.复位脚接了正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土豪金ch340G下载器的TX连接到STC89C52RC的10角(RX),rx没接?

接了,土豪金ch340G下载器的RX连接到STC89C52RC的11角(TX)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土豪金下载连接用3.3V  跳帽连接5V 。我的就是这样干的,应该是USB电压不足

5V也试了,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不一定准确)1.单片机40脚没有接电源;2.复位脚接了正电源

40接电源了的,复位角当初是下拉的一个电阻,我现在将其去掉也不行

网友A:
TX 通过 二级管 接 P3.0
RX 通过 300R 电阻 接 P3.1

点击下载后,再给单片机上电,你晶振 < 16Mhz 的话, RST 脚就干脆悬空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40接电源了的,复位角当初是下拉的一个电阻,我现在将其去掉也不行

89C51是高电平复位,看面包板是接了正电源的,永远处于复位状态,接地电阻是不能少的。40脚在面包板上没看到引线

网友A:
对了,忘了最关键的一点,你确认一下你的单片机版本,芯片的右下角最后一行末尾,是 HD, 还是90C ? 如果是HD, 那么,31 脚必须接高电平

网友E:
你的晶振接错了。
每列值得五个洞全部是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F:
可能是因为通讯端口配置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89C51是高电平复位,看面包板是接了正电源的,永远处于复位状态,接地电阻是不能少的。40脚在面包板上没 ...

40角有引线,正好被晶振挡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角有引线,正好被晶振挡住了

让你确认的 芯片版本,你确认了没有? 是HD还是90C?

网友G:
1,电源要接滤波电容.一个10uF和一个104,靠近VCC
2,复位电路要接一个电阻和电容,照着最小系统接,一模一样的接,别想当然换个接法
3,确认P3.0和P3.1都接好之后,点击下载,2秒钟之内用金属镊子把单片机的电源短路一下,碰一下就放开,可以短路的,没有关系,有过流保护的
4,下载波特率从1200,一步一步加
多试几次就行了
如果还不行,买一个带免冷启动的下载器,不要什么黄金版,再买一片STC8A8K单片机和一个转接板,这个下载最容易成功,都是8051,不一定非得要这几十年前的单片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忘了最关键的一点,你确认一下你的单片机版本,芯片的右下角最后一行末尾,是 HD, 还是90C ? 如果是H ...

90C,当初接高电平也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40角有引线,正好被晶振挡住了

挨着晶振的是20脚,左上角是40脚,确实没有看到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 通过 二级管 接 P3.0
RX 通过 300R 电阻 接 P3.1

换6Mhz或12Mhz后,将RST悬空,点下载后,再给单片机上点(就用的下载器供电),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1,电源要接滤波电容.一个10uF和一个104,靠近VCC
2,复位电路要接一个电阻和电容,照着最小系统接,一模一样的 ...

最早是参考官方的资料做的,不行,就该成这样了。
STC8A8K是贴片的,面包板有点不好接,大侠有什么好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晶振接错了。
每列值得五个洞全部是连接在一起的。

大侠说的是,我把瓷片电容去掉,或啦出来还是不行

网友H:
初学者真不该用面包板的,很多都是会接线错误的。
关于电源,真的看不到40脚有接线,难道是走单片机底下?
复位电路,黄线拔掉吧,需要复位时才搭碰一下,不能一直通的。
晶振尽量找11.0592MHz的,实在找不到速率尽量降低;晶振脚宽,可以斜着插,瓷片电容不要去除,往右边插再跳线接地。
电源指示灯没有串接电阻?

网友E:
你可以试试这个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最早是参考官方的资料做的,不行,就该成这样了。
STC8A8K是贴片的,面包板有点不好接,大侠有什么好注 ...

你按照我说的试了没有?行不行?不行再说
一块STC8A8K的开发板才39块钱,再加上一个下载器11块,一共是50块
面包板已经不是这时代需要的产物了,仿真软件功能在优化,打板越来越来方便
你现在连最小电路都没有接对,还是要多学习一下基础电路知识

网友I:
CH340短路帽接了没有,它不是摆设,一定注意这个,一定注意这个,一定注意这个!!!

网友J:
单片机需要先断电,点下载后再上电就可以了

网友K:
晶振两个脚都被你接地了,肯定检测不到啊

网友A:
对照26楼的图,以及15楼的图,确认你的单片机,是否正确接线,最好你仔细看一下STC的手册里面的“下载电路”,电容在单片机电路中,作用很重要。从你面包板上看,确实很多地方不对。

尤其是,不管怎么看, 你面包板上第40P 的VCC 你别说电容了,连电都没接。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就是电路问题,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L:
STC89C52RC单片机如果使用检测MCU选项的话好像是本来就是检测不到的,并且单片机需要冷启动,你的下载器不支持自动冷启动,所以你需要拔掉单片机上的40脚电源再插上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