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里面报错 WARNING L15: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楼主(2021-11-23):
Keil5里面报错 WARNING  L15:MULTIPLE  CALL  TO  SEGMENT,那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用屏幕截图比这清晰多了

网友B:
重复调用,

原则上,中断和主程序是不能调用同一个函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复调用,

原则上,中断和主程序是不能调用同一个函数的。

能说一下怎么解决吗?提供一下大至方向,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怎么解决吗?提供一下大至方向,谢谢

最好是更改逻辑,只在一个地方调用,
实在必须都要调用的话……
再做一个内容完全一样,但是名字不同的函数,分别给中断和主程序调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怎么解决吗?提供一下大至方向,谢谢

错误做法:中断调用A,A里面调用B,主函数调用B。
正确做法:主函数调用B,中断函数里面打标志Flag=1,主函数里面Flag = 1,就调用函数B同时Flag =0
第一个做法之所以错误,就是如果主函数调用了函数A,中断通过B函数调用A,那么中断调用会改变A函数的状态。

打个比B函数是你进入房间->开水龙头->洗手->关水龙头->用纸巾擦手->拿起手机->开门->离开
如果你用主函数走到   ”开水龙”   这一步然后被中断打断了。
中断进来  “关水龙头”   、  “拿走手机”然后离开
主函数回到 “开水龙头”这一步但是水龙头在中断那里已经被关了(寄存器被改变了),你还能洗手吗?手机也被拿走了(全局变量改变了)你还能拿走手机吗?

网友D:
函数被连续嵌套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