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单片机如何编写按SO键启动流水灯,按S1键停止流水灯

楼主(2021-11-24):
如题,求思路

网友A:
额。。。就写个当s0=0时调用流水灯子程序,当s1=0时中断,省事点直接用s1复位

网友B:
写个流水灯代码,

写两个按键中断,

S0的中断里,   F0 = 1;
S1的中断里,  F0 = 0;

主函数里:
while(1)
{
if(F0)
    {
     流水灯代码。
    }
}

网友C:
那就S0按下标志位置1启动流水灯,S1按下停止流水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