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单片机+温湿度+土壤湿度+水泵 源程序资料

楼主(2021-11-24):
STM32F103C8T6+温湿度+土壤湿度+水泵,可通过设置土壤湿度阈值控制水泵
/*
*  温湿度           单片机        土壤       单片机        oled         单片机     继电器(水泵)      单片机
*   VCC --->         VCC           VCC         VCC          VCC           VCC          VCC               VCC
*   GND              GND           GND         GND          GND           GND          GND               GND
    out              PB14          AO          PA1          SCL           PB8          IN                PB12
                                                                        SDA           PB9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ed.h"
#include "beep.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m32f10x_tim.h"
#include "stm32f10x_flash.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adc.h"
#include "oled_iic.h"

int main(void)
{
        u8 temperature;
        u8 humidity;
        int shidu;
        delay_init();
        TIM3_Int_Init(9999,7199);                                                //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NVIC_Configuration();
        LED_Init();                                                                                                    //LED灯初始化
        Relay_Init();                                                                                                //继电器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1初始化为9600
        uart3_init(9600);                                                                                //串口3初始化为9600
        DHT11_Init();
  Adc_Init();
        OLED_Init();                         //OLED屏幕初始化

        OLED_Clear();
        while(1)
        {
                  OLED_ShowCH(35,0,"1803hmt");                //1803hmt

                        shidu=Get_Adc_Average(1,10);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        //读取温湿度值
      printf("当前温度:%d    当前湿度:%d  土壤湿度:%d\r\n",temperature,humidity,shidu);

                  printf("\r\n");
                        delay_ms(800);
     OLED_ShowNum(40,3,temperature,2,16);                        //显示整数部分
                 OLED_ShowNum(105,3,humidity,2,16);                        //显示整数部分
     OLED_ShowNum(75,6,shidu,2,16);                        //显示整数部分
                 OLED_ShowCH(0,3,"温度:");
                 OLED_ShowCH(65,3,"湿度:");
                  OLED_ShowCH(0,6,"土壤湿度:");                //显示中文:温度

                if(shidu<=20)
                {
                         Pum_ON();  //开始抽水
                }
                else
                {
                        Pum_OFF();
                }
}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22-01-18):
请问土壤湿度用的是哪个型号的传感器

网友B(2022-10-29):
看看这个行不行,感谢

网友C(2023-02-02):
引用 网友A:
请问土壤湿度用的是哪个型号的传感器

dht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