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5W单片机PCA PWM模块

楼主(2021-11-24):
我在使用PCAPWM模块的时候   在程序里面我有时候会不定时将PWM波形关闭,就是操作CR位, 但是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 ,对应的IO口 ,在波形被关闭的时候 ,IO电平是随机的 ,一下是高电平 ,一下是低电平,请问我怎么把PWM波形关闭的同时 ,将IO口电平确认为低电平

我尝试将P1.0 P1.1取反 或者在关闭期间将P1.1 P1.0 置位为0但是还是不管用

网友A:
数据手册上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上有说明:

谢谢我大哥   还是我的错  没有认真读手册  非常感谢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上有说明:

我去看一下 配置的寄存器中有没有这个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去看一下 配置的寄存器中有没有这个
非常感谢

在PCA章节

楼主:
嗯嗯  我配置的是 可调脉宽 模式   PCA时钟是通过T0定时器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