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A触发接着B触发,输出1 B触发接着A触发,输出0 如下函数怎么实现这样的功能

楼主(2021-11-24):
u8 hc[2];
void saomiao(){
    hc[1]=hc[0];//上次扫描的结果
    hc[0]=0xff;//本次扫描
    if(A==0)hc[0]&=0xfe;11111110
    if(B==0)hc[0]&=0xfd;11111101
}
u8 countAB=0;//A-B的计数
u8 countBA=0;//B-A的计数
void main(){
    while(1){
        saomiao();
        if(hc[1]==0xfe){//上次只有A有信号
                if((hc[0]==0xfd)||(hc[0]==0xfc)){//这次B有信号
                        countAB++;
                  }
        }
        if(hc[1]==0xfd){//上次只有B有信号
                if((hc[0]==0xfe)||(hc[0]==0xfc)){//这次A有信号
                        countBA++;
                  }
        }
        OUT=((countAB==countBA)0:1);//相等时输出0,不相等时输出1

    }
}

网友A:
1、你要先弄清楚,什么是A触发?什么是B触发?即它们是如何表达的。
2、画出逻辑真值表。
3、写出目标表达式。
4、写程序

网友B:
u8 hc[2];
void saomiao(){
    hc[1]=hc[0];//上次扫描的结果
    hc[0]=0xff;//本次扫描
    if(A==0)hc[0]&=0xfe;11111110
    if(B==0)hc[0]&=0xfd;11111101
}
u8 countAB=0;//A-B的计数
u8 countBA=0;//B-A的计数
void main(){
    while(1){
        saomiao();
        if(hc[1]==0xfe){//上次只有A有信号
                if((hc[0]==0xfd)||(hc[0]==0xfc)){//这次B有信号
                        OUT=1;
                  }
        }
        if(hc[1]==0xfd){//上次只有B有信号
                if((hc[0]==0xfe)||(hc[0]==0xfc)){//这次A有信号
                       OUT=0;
                  }
        }
    }
}

网友C:
楼上说的好!!

时间结构,触发条件,动作间隔,动作结束的条件,很多因素。

网友D:
可以参考编码器的程序

网友E:
在A的下降沿判断B的状态。

网友A:
教你一个方式:(C是输出结果)
1、设置一个变量:SA。
2、当A动作时,将SA清0。
3、当B动作时,将SA+1,但如果SA>10 就不再加了,保持不变。
4、当SA=1时,就表示:A触发,接着B触发。就就让 C=1。
C 如何 =0 呢,就不再教了吧。再弄一个SB,......

网友F:
看这里的回帖示例,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