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PCB高手帮我看看,L1,L2,L3,L4是什么线圈,在这个图上起什么作用

楼主:
这个是一个稳压系统,请问一下,L1,L2,L3,L4是什么线圈,在这个图上起什么作用。

网友A(2021-11-24):
LC π型滤波器  本电路提供的电流不大    最核心的作用就是滤波    当发生短路的时候还有保护作用  其他没有什么    事实上用不了这么多  有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B:
L1,L2,L3,L4是简单的滤波线圈,就是滤除高频杂波信号

网友C:
普通电感吧,和电容组成π型滤波器

网友D:
可能是个磁珠,过滤高频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LC π型滤波器  本电路提供的电流不大    最核心的作用就是滤波    当发生短路的时候还有保护作用  其他没 ...

哦哦,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F:
这些是典型的 pi 型滤波器中的电感器。

网友G:
无论它是什么样的线圈,最终表现为电感。
你需要了解实物电感的知识,理论上的电感只有一个参数,电感量,而且是不变的。
实际是电感是:电阻、电容、电感的混合体。而且参数会有变化,且随应用环境而改变,需要你查手册了解它。
正因为如此,所以设计电路的人会依据自己的设计需求,选择不同的电感。
在你不知道设计者的目的情况下,是无法准确回复你的问题的。
例如:负载中有三种频率可能干扰到电源中,于是设计者针对这三个频率做了三个陷波滤除,或许就用到三种不同的电感。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无论它是什么样的线圈,最终表现为电感。
你需要了解实物电感的知识,理论上的电感只有一个参数,电感量, ...

请教一下哦,AS1117的输出,有必要电感滤波么?
如果是负载的原因,为什么不放在负载端,要放在电源端?  <= 主要是这里疑惑。
电感这东西实在不理解原理,看到正好有题目,就顺便请教一下。如果回答起来不是太复杂的话,希望也能顺便答一下。

网友G:
如果是恒定负载,无需滤波。但多数是动态负载。
你从何处切割,分成负载端与电源端呢?你把电路当马路了。
只要接在同一个电源中,元件用电量的变动,都会表现到电源联接的各个地方。
例如,负载电路中有一个20K的PWM,则20K的频率就会干扰到各个地方,这个干扰还会越过AS1117,反射到VDD,则接到VDD的其它设备也会受到影响。如果某个电路(接在VDD上)对20K很敏感,就被干扰了。这时就有必须把L1或L2做在20K的滤波。
滤波电路涉及高数、电磁理论,真的是很复杂,顺便不了。最顺便的就是:电感上的电流不能跃变。

网友I:
一个线性稳压电路,用那么多级滤波还真没见啊。

网友J:
磁芯电感。滤波

网友K:
都是用于阻断高频噪音的磁珠电感,

网友L:
4万黑币的大佬啊。膜拜一下。

网友B:
L1,L2,L3,L4是简单的滤波线圈,就是滤除高频杂波信号,典型的 pi 型滤波器

网友M:
滤波 隔离各路负载波动

网友N:
滤波,电压趋近直线

网友O:
本身就是线性稳压块,纹波很小。如果没有特殊要求,这种接法很没必要。

网友P:
是电感,起到滤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