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俄罗斯方块出错了,那个大佬教教

楼主(2021-11-24):
程序没有问题就是连上实物后它不显示图片了,在仿真里面是正常的

网友A:
是12864的屏幕吧?12864不止一种的,你的屏幕和仿真的不一样肯定就会出问题的

网友B:
又一个掉过“仿真”坑里的新新小朋友

网友C:
感觉应该是液晶初始化的问题

网友D:
赶紧仔细阅读液晶屏的手册,并比较一下,你的硬件接法是否与手册上说的相符,你的软件驱动命令,与否符合手册上的要求。

网友E:
主要是程序不适合楼主这个屏,再就是屏显的对比度未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