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LC并联谐振电路的通频带计算

楼主(2021-11-24):
W0=1/√(LC)=77850            f0= 1/(6.28√(LC)) =12390
Q=W0CR = R/(W0L) = 2.569
则 通频带 BW = f0/Q =12390 / 2.569 = 4822  这个值正确吗?
如果用      BW = W0/Q = 77850 / 2.569 = 30303   。这俩个值不一样,应该是公式有误了。请教了!!!!!

楼主:
我想通了,一个是角频率带宽,一个是频率带宽,当然两个值 不同。一般BW=w2-w1,是指的角频率带宽。

网友A:
W0与F0误差一个2π。你想的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0与F0误差一个2π。你想的是对的。

谢谢你的肯定

网友B:
计算的是对的

网友C(2022-01-04):
经典高频模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