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单相半波可控整流调光灯电路原理

楼主:
一、电路原理说明
1、材料清单

   本电路由触发电路和主电路构成。220v 交流电经变压器T 降压后,形成全波整流脉动直流信号,经R1、v8 稳压后形成梯形波,为触发电路供电电压,此梯形波经电位器RP、电阻R4 对电容c 充电,当充电电压达到峰点电压时V7 导通,电容c 开始放电,放电时间常数为R3c。当电压下降至单结晶体管谷点电压时V7 截止,从新进行充电。在电容c放电过程中,R3上电压降通v6加到晶闸管的控制极,当时触发电压达到控制导通电压时,晶闸管导通,灯泡亮。通过调整电位器的阻值,从而改变充电时间常数, 从而改变晶闸管导通角的大小, 改变灯泡的明和暗。

              如图为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电路较简单,温度性能比较好,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脉冲前沿陡,输出功率较小,脉冲宽度较窄,只能承受调节RP无法加入其它信号,移相范围≤ 180°,一般为150°此电路可以用在单相可控硅整流电路要求不高的场合,能触发50A以下的晶闸管。交流电压经桥式整流和稳压管削波而得到梯形电压。脉冲电压形成时梯形同步电压经RP,R5对C充电,C 两端电压上升到单结晶体管峰点电压Up 时,单结晶体管由截止变为导通电容C通过eb ,R3放电,放电电流在电阻R3上产生一组尖顶脉冲电压,由R3输出一组触发脉冲,其中第一个脉冲使晶闸管触发导通, 后面的脉冲对晶闸管工作没有影响,随着C 的放电, 当电器两端电压下降至单结晶体管谷点电压Uv时, 单结晶体管重新截止,C 重新充电,重复上述过程,R8 上又输出一组峰顶脉冲电压, 这个过程重复进行。当梯形电压过零点时, 电容C 两端电压也为零, 因此电容每一次连续充放电的起点, 就是电源电压过零点, 这样就保证输出电压的频率和电源频率的同步。移相是通过改变RP的大小实现的, 改变RP的大小可以改变C 充电的速度, 因此就改变了第一个脉冲出现时间, 从而达到移相的目的。

电路的元件选择要注意以下几点

              RP一般取10K~几兆欧姆,RP 过大单结晶体管达不到峰点电压, 过小单结晶体管电流大于谷点电流不能截止, 因此RP过大或过小时电路不振荡无脉冲电压输出R2是温度补偿电阻一般取200-600欧姆.R3是电路的输出部分, 它的大小影响输出脉冲电压的幅度与宽度,一般取50-100欧姆。C 的大小影响振荡频率和输出脉冲宽度, 一般取0.047-0.5uF。

二、安装与调试

(1)元器件安装检测要求

              1、清点元器件,检查元器件的好坏。

              2、判断电容、电阻的好处。

              3、判断单结晶体管、晶闸管的好坏。

              4、判断单结晶体管、晶闸管管脚。

(2)元器件识别

              1、单向晶闸管:正面朝自己 KAG,使用万用表检测。

              2、单结晶体管:凸起处,顺时针,依次为E B1 B2。

              3、稳压二极管:色环端为负极;万用表检测。

              4、二极管:色环端为负极:万用表检测。

              5、可调电阻:中间为可调管脚,两端任取一个管脚。

(3)调试记录

              1、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波形( 1-0)的电压波形。

              2、观察稳压管( 2-0)两端电压波形为梯形波。

              3、观察电容C两端( 3-0)的电压为锯齿波。

              4、观察R3两端( 4-0)的输出电压波形为尖顶脉冲电压波形。

(4)检修记录

              1、如果输出不是全波脉动直流电压波形说明整流部分出故障。

              2、稳压两端电压波形与整流部分输出波形一样,稳压管击穿。

              3、C 两端电压波形不是锯齿波,则应检查C,R3,BT是否损坏。

(5)注意事项

              1、焊接前要对电路进行仔细的检查, 要特别注意稳压管应反向连接。

              2、使用示波器观察波形要注意仪器仪表的使用。

              3、要注意用电安全。

以上图文的Word格式文档下载(内容和本网页上的一模一样,方便保存):

网友A(2021-11-26):
这个电路的成本不低!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了。双向可控硅加双向触发管或者单向可控硅加双向触发管相对成本要低的多。双基极管的成本相对比较高!现在已经很少用于调光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