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利浦单片机P87LPC762FN 这个芯片用啥软件编程序?

楼主(2021-11-24):
旧板子拆到一片飞利浦的单片机,型号:P87LPC762FN,想旧物利用一下不知道这个芯片用啥软件编程序,keil里面没有这个芯片,知道的老师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Keil里找不到? 你是认真的??

网友B:
这个单片机太老了,烧写设备现在很难找,不如新的好用。

网友C:
一次性可编程的吧,还能再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里找不到? 你是认真的??

谢谢 没找对地方,不知道在NXP这个目录下,感谢

网友D:
这个单片机只能烧录一次!
这个是OTP单片机,一次性的,没什么人用了,这年头没有在批量的订单,谁还会用OTP单片机呀
需要先找到仿真IC,程序写好之后,就算你已经软件仿真过了,还是要用这个专用的仿真IC进行验证才能烧录的
仿真IC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如果你已经有了,那就另说了

网友E:
十五年前大型康采恩流行拆分半导体分部,飞利浦拆出来NXP,西门子拆出来Infineon,摩托罗拉拆了两次,第一次拆出来的onsemi,后来拆出来freescale。

去年freescale被NXP兼并了,然后NXP又被高通给吃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