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2864屏显一直都没东西,可能会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楼主(2021-11-24):
各位大佬,我的屏显一直都没东西,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把代码发出来让大佬们看看。

网友B:
大概率驱动程序不对。论坛里面找个驱动试试

网友C:
除了连线啥也看不见,但是看RW电平貌似不对,并口驱动RW不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D:
这个软件中的元器件不是每个都能应用的,可以换一个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