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程序编写思路 按下S2实现8个数码管从左往右依次显示1357EFHL

楼主(2021-11-24):
在线求助,这个咋写,拜托了
按下S2实现8个数码管从左往右依次显示1357EFHL(时间间隔是1秒,要求从左往右依次显示时,已经显示完的数字或者字母依旧显示)

网友A:
开一个缓冲区,将“1357EFHL”的段码按要求依次换位,再送显就可以。

网友B:
先实现,从左往右依次显示功能(动态扫描),实现后按键就是个出发条件了

网友C:
1、设置8个变量:S1,S2...S8。
2、编写程序,8个数码管分别从S1-S8中取数据,译码并显示。
3、当你需要移位时,只需要做:A=S1,S2=S1,S3=S2,S4=S3...,S1=A。就行了,而且只做一次。
记住:LED1只从S1中取数据显示(含译码),不要直接给数据到LED1显示(不灵活)。想改变LED1,改变S1就可以了。

更高阶:再设置X1-X8,专门放置S1-S8的译码值,只样显示就从X1-X8取码直接显示。如果你要改变显示内容,就改变S1-S8,并做一次译码译成X1-X8。
这样的显示方案:机动灵活,只在显示内容变动时,做一次译码就可以了,更改显示内容就与扫描显示无关了。

网友D:
按一次键,开始按秒速依次显示1357EFH,再按一次键清屏,如此反复。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S2=P3^0;

u8 code display[]={0x06,0x4F,0x6D,0x07,0x79,0x71,0x76,0x38};//1357EFHL
u16 i;
u8 j,s;
bit KeySec;
bit flag;

void InitTimer0()
{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18;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key_scan()
{
        static bit sign;
        static u8 count;

        if(!S2)
        {
                if(++count>=10&&sign==0)
                {
                        sign=1;
                        KeySec=~KeySec;
                }
        }
        else
        {
                sign=0;
                count=0;
        }
}

void main()
{
        InitTimer0();
        while(1)
        {
                if(flag)
                {
                        flag=0;
                        key_scan();
                        if(KeySec)
                        {
                                P0=0x00;
                                P2=~(0x01<<j);
                                if(j<=s)
                                        P0=display[j];
                                else P0=0x00;
                        }
                        else
                        {
                                P0=0x00;
                                s=0;
                                i=0;
                        }
                }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FC;
        TL0 = 0x18;
        if(++i>=1000)
        {
                i=0;
                if(++s>=7)
                        s=7;
        }
        flag=1;
        j=++j%8;
}

网友E:
到我博客去找有众多例子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