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九齐 应广单片机学习的?

楼主(2021-11-24):
我需要学习九齐 应广 单片机编程,有从事硬件多年的基础,有机构或者私人均可

网友A(2024-07-05):
学会了吗?

网友B:
九齐 应广的烧录器仿真器就能劝退很多人,一般个人是不想掏几百买个

网友C:
应广单片机只能用汇编和MINI-C,用不了C

网友D:
借楼主这个帖子,我也顺便请教一下,大家是怎么学习OTP单片机的,单片机烧录一次就扔掉,在学习时,是怎么个过程,要准备很多样片,烧一次换一个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借楼主这个帖子,我也顺便请教一下,大家是怎么学习OTP单片机的,单片机烧录一次就扔掉,在学习时,是怎么 ...

用仿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借楼主这个帖子,我也顺便请教一下,大家是怎么学习OTP单片机的,单片机烧录一次就扔掉,在学习时,是怎么 ...

买几片同一个版本的flash的,不行就上仿真器吧

网友G:
学会了51,这些都是差不多的,看规格书,看他们的例程,慢慢就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借楼主这个帖子,我也顺便请教一下,大家是怎么学习OTP单片机的,单片机烧录一次就扔掉,在学习时,是怎么 ...

OTP单片机都会对应的仿真器的,或者是专门的仿真芯片的
它们片上的资源和同型号的OTP单片机是一样的
开发时先用仿真芯片进行调试,然后就用OTP进行实际测试
这里说的仿真是用芯片硬件仿真,不是软件仿真
而且,就算是仿真芯片仿真,它跟实际的OTP单片机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所以,OTP开发前期,要做的测试是比较多的
烧录一个扔一个是正常的,有时候扔个百来个的,也是正常的,这玩意就一两毛而已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借楼主这个帖子,我也顺便请教一下,大家是怎么学习OTP单片机的,单片机烧录一次就扔掉,在学习时,是怎么 ...

论坛里有很多仿真图可以使用

网友J(2024-10-26):
学习一下九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