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市场上比较便宜的8位单片机是什么系列?
关闭

楼主(2021-11-24):
如题所示,本人工作行业处于灯饰,所以只用到8位单片机即可,对价格相当敏感,之前在买了开发板学习51单片机,但是实际工作中发现PIC内核(九某仿制)的单片机才是最便宜的,对于这些不太熟悉,所以想请问下各位经验丰富的大哥们确认下,难道51内核的,就没有差不多价位的芯片吗?目前了解8位的单片机有51内核的,STM8内核的,PIC内核的,8P脚的,1个或者3个ADC的,请问哪一款内核的哪个厂家的仿品是目前价格较低的?

网友A:
晟矽微,九齐,辉芒,中微,中微爱芯,松翰,比亚迪,中颖......小家电类的单片机挺多的,在去年没涨价之前有些两三毛钱就能买到

网友B:
STC8系列也有8脚带ADC了,量大也是很便宜,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晟矽微,九齐,辉芒,中微,中微爱芯,松翰,比亚迪,中颖......小家电类的单片机挺多的,在去年没涨价之前 ...

都是什么内核的比较多呢?有没有51内核比较便宜的8脚单片机?是什么品牌?

网友C:
STC8一出来,STM8就已经逐渐退出市场了,32也一样。STC和STM的区别,等于华为和三星的区别,国内几乎越来越少有人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8系列也有8脚带ADC了,量大也是很便宜,你参考一下

STC8的价格,跟仿PIC的比起来,贵很多啊

网友D:
STC8系列是新出的,目前市场投放量极大,价格比该公司其他相同规格的要便宜。就价格而言,其他公司的8位单片机在价格上更加便宜,但这些芯片要烧写,需要向公司购买专用的烧写工具,烧写不如STC方便。当然,要看数量,数量小的话,考虑STC8就行了,数量大的话,可以考虑使用其他公司的单片机。这是个人看法,只作参考。

网友E:
看来STC8是性价比最高的一款,而且PIC10或PIC12系列和Attiny系列都非常好,价格也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C8的价格,跟仿PIC的比起来,贵很多啊

STC8G1K17A 这款8脚单片机 就有17KB的大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STC8是性价比最高的一款,而且PIC10或PIC12系列和Attiny系列都非常好,价格也低。

个人觉得,STC8系列实际价格要高的原因,应该是它没有OTC片,或者说量不是特别大的话,没有OTC片,但是PIC系列有OTC片,所以看起来价格差距还是不小的,那么有没有51内核的,其他厂家的OTC片在市场上流通呢?这个应该价格低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STC8系列实际价格要高的原因,应该是它没有OTC片,或者说量不是特别大的话,没有OTC片,但是PI ...

你量怎么样, 量大的话,其实也不用这里问, 直接找这些厂家, 把你的需求提出来,让他们推荐一款, 然后比较一下就好了. 找到他们销售, 不要多废话,直奔主题,直接说:
"我要买 xxxx片,有xxxxxxxx 这些功能的,你们直接给个满足这条件的型号和价格,合适我就买,不合适就下次有机会合作。"
不用和他们扯皮,强调就在现有的里面看有没有合适的,不需要定制,回复应该比较快的。
比较后找出有几款觉得合适的,也有买的打算了,再深入扯皮。

网友G(2022-06-16):
C20S023内部集成晶振,有的型号便宜的两三毛

网友H:
OTP一次性烧录单片机最便宜,只要FLASH的不要想便宜,

网友G(2022-12-08):
3毛钱的C10S011

网友I:
51内核在价格上都无法和那些比,因为架构决定了,他的基本规模比那些新内核要大,之前用一款SC赛元单片机,就是用keil编译的

网友J:
成本敏感,就研究一下“OTP单片机”

网友K:
STC目前已经算很便宜了

网友L:
为什么一定要51内核的呢? 8位的芯片不管什么内核都差不多,51内核的品牌很多, 价格相对肯定会贵一些,

网友M:
OTP单片机最低

网友N:
有个朋友做产品用松翰的,据说价钱非常便宜。

网友O:
引用 网友C:
STC8一出来,STM8就已经逐渐退出市场了,32也一样。STC和STM的区别,等于华为和三星的区别,国内几乎越来越 ...

stc和st不在一个等级上,根本不存在替代一说。。。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有个朋友做产品用松翰的,据说价钱非常便宜。

用过,6毛20脚,没ADC

网友P(2023-01-07):
辉芒微的确实便宜

网友Q:
可以用辉芒微的,3毛钱一个很多,足够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