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单面板的插件孔,怎么画

楼主(2021-11-25):
一面有焊盘,另一面没有,孔壁无铜

网友A:
将PAD的属性参数改成你想要的。

网友B:
设置成单面板就行,其他不用更改

网友C:
插件孔和双面板一样的,只有一面走线,PCB厂家知道怎么做的,孔不会金属化的

网友D:
单面板一般是用底层画线,焊盘就按默认的多层画,加工厂不会自找麻烦孔壁沉铜。

网友E:
封装库是一样的。当你做单面板时,通孔没沉铜的。如果是冲孔,得跟厂家沟通最小孔径的大小。

网友F:
底层走线,其余和双面板画法一样。并且在做线路板时,肯定要注明数量、线路板厚度、工艺要求、单双面板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