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感应灯改持续时间

楼主(2021-11-25):
小米感应灯一代,用三节电池的,晚上亮的持续时间太短。。即使开到长时间档,也就不到一分钟就黑了。。拆开后,发现里面芯片是BISS0001,查手册,是通过电阻电容控制时间的。。经过计算后,如图去掉一个贴片电阻,换上一个330K的电阻,这样,亮时间可以持续2分钟左右

网友A:
没把它改成可以直接插电的?

网友B:
这时间也太短了吧

网友C(2022-10-10):
改成充电器直充的最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