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TC单片机我所想到的

楼主(2021-11-25):
      刚看了一篇文章(51单片机全球领导是如何炼成的)的文章,我作为刚入门的小白有很多话要说。
      1.STC单片机的优势。我刚接触的时候感觉单片机品牌很多,atmel,renesas,微芯,NXP什么的,最近几年STC确实进步很快,用的也比较多。第一次进官网以为是%网站,中间弄个香炉,不过芯片的抗干扰什么的确实有过人之处,便宜又好用,估计市场占有率也很高了(非行业内不是很了解)。最近弄什么STC16系列,我觉得还不如直接上32位,能与市场直接接轨,移植也容易。
      2.STC我认为的不足之处。时间学习的过程中感觉STC的单片机很完善了,就是主频有点低。我觉得现阶段应该做个自己的集成编译软件,能很好的支持芯片的编程,现在STC自己的芯片型号众多,配置寄存器地址太多,有时都不一样有变动,造成先写程序还得仔细研究产品说明书,不然排查故障都得很长时间,集成编译环境可以简化这些操作,直接软件界面配置,甚至集成个小系统,让使用的人关注在如何实现要解决的功能上,而不是单片机各种功能端口的调用上,就像STM32一样有各种库使用时只要配置下就行了。
      3.至于STC32还是很期待的,最好是自研内核或者ARM内核,好用便宜才是王道。

网友A:
不用16直接32.说的容易。设计芯片哪那么容易,又得便宜,又得功能强大,又得好学好用。
主频有点低,可能不知道市场的实际情况,89C52已经出来很多年了,现在依然销量巨大。小家电,带数码管的,带几个按键就能控制的。8位12M足够用了。市场大到想象不到。

网友B:
8位单片机一般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的,如果搞成库函数一类的,你根本写不下几行代码就会发现程序大小超了。
至于软件界面配置,其实现在的STC烧录程序是有一些的,比如定时器的配置,串口的配置,直接用STC-ISP设置一下,然后复制到你的程序里面就好。

网友C:
自研内核 (指令集)和编译器 是一起的,如果成功了就和Keil没有任何关系了。

网友A:
软件界面我知道的有两个是用搭积木的方式编写的了。(别的可能还有)STC15,STC8,STC16,都可以用了。1602,12864,oled,PWM,很多库和框架已经做好了。好不好用自己体会,我就不广告了。

网友D:
我㛑赞同做个自己的集成编译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