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集到电位器的结果多处调用 限制最大值提问

楼主(2021-11-25):
大师们好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我用AD采样了,电位器的值{1024 10bit AD},然后是通过AD函数返回的结果,我现在要把这个结果用到多个功能模块里面,而且每个模块需要的最大值都不一样,例如:模块1需要 200 模块二需要 500  模块三需要 600  同时在数码管上面显示 不同模块调用的值,请问这个问题怎么处理比较合理,是在对于模块做比例缩小,还是专门建立一个函数,统一缩小比例啊,

网友A:
没有太懂你的需求,不知其他人怎么看

网友B: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
返回值统一的是ADC的数据值,不做处理
在模块中针对ADC值进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
返回值统一的是ADC的数据值,不做处理
在模块中针对ADC值进行处理

我是这样弄的  但是数据好像不对 回头我在看看

网友C:
采样值置于公共变量中,供大家调用。
各自的模块中,放置一个系数,如模块1用K1,K1是多少由你决定吧,将采样值与K1或加,或乘,或做成一个公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弄的  但是数据好像不对 回头我在看看

用得多的数据就不要用返回值了,直接声明一个全局变量,比如:adc_data
这个变量只调用,不改变,只在ADC函数中改变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得多的数据就不要用返回值了,直接声明一个全局变量,比如:adc_data
这个变量只调用,不改变,只在ADC函数 ...

好的  谢谢  指导  我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样值置于公共变量中,供大家调用。
各自的模块中,放置一个系数,如模块1用K1,K1是多少由你决定吧。将 ...

辛苦指导了   回头我试一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