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 原理图中的这个是什么电子原件?
关闭

楼主(2021-11-25):
找两天了,找不到。求解答

网友A:
液晶接线端子

网友B:
应该是显示屏接口

网友C:
接插件类,排针、排母、排线座等,连接其他板子的。

网友D:
我觉得是1602之类的液晶显示屏

网友E:
液晶显示器

网友F:
就是LCD模块。

网友G:
显示屏接口

网友H:
跟普中开发板的LCD12864长得差不多

网友I:
是1602或1604或2004之类的16脚接口,有一个调整对比度的V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插件类,排针、排母、排线座等,连接其他板子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插件类,排针、排母、排线座等,连接其他板子的。

意思就是说这玩意仅仅起到了连接的作用,随便找个长得差不多的都能用,是这样吗?

网友J:
这只是外接元件的一个接口,一般用来插扩展板,
从定义上看, 应该是外接一块LCD的,
但是实际用途,应该只有画原理图的人自己知道。

网友K:
是LCD1602液晶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只是外接元件的一个接口,一般用来插扩展板,
从定义上看, 应该是外接一块LCD的,
但是实际用途,应 ...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这只是外接元件的一个接口,一般用来插扩展板,
从定义上看, 应该是外接一块LCD的,
但是实际用途,应 ...

实际用途很确定,VL是对比度调节电压,BLA、BLK是背光发光二极管,所以只能是LCD模块不能是别的东西。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实际用途很确定,VL是对比度调节电压,BLA、BLK是背光发光二极管,所以只能是LCD模块不能是别的东西。

话虽如此,但是……
我之所以加最后一句话,是因为,这缺德事,我干过。
自己画板子,要一个16P的连接,连接两块板子,然后…… 元件库里随便找一个,也懒得改引脚名字了(关键是自己都没想好起啥名字),反正是一一对应,也就那么用了。所以,以己度人,不排除,有人和我一样懒……
所以才会说,应该是外接LCD,但是,最终解释权归原理图制作人所有……

网友L:
液晶显示屏

网友M:
外接液晶屏的接口

网友N:
话说接线段子在电路图中不是J?,这个都写了U5应该是集成电路吧,不过看上去好像是直插的液晶?

网友O:
1602吧可以自己画的.

网友P:
是标准的黑白液晶1602这类的显示屏的接口定义图

网友Q:
看上去是1602,我刚刚看到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R:
1062液晶接线端子

网友S:
一般是排母,pcb板上过孔件

网友T:
应该是1602 液晶显示器

网友U:
液晶显示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