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需要增加一个模拟缓存器吗?

楼主(2021-11-25):
如图,单片机型号是C8051F020,它有两路模拟输出,设计方案礼说需要增加一个模拟缓存器,但是我看单片机的说明书上,可以用时间定时器控制模拟输出的刷新,我觉得不需要增加缓存器,请大家帮我看一看。

网友A:
看你的DAC接什么负载,如果DAC输出阻抗低,负载阻抗高就不需要缓冲,反过来就需要。

网友B:
缓冲 和 缓存 不是一个概念,看岔了吧

网友C:
严格意义来讲,寄存器 DAC0H: DAC0L 就是一组缓存器, 只要在刷新时间之前,你把数据放到DAC0H: DAC0L 里就可以了。

关键问题在于, “设计方案” 对于你来讲,是什么地位?
如果是“需求”,那么你甭管有没有必要,既然设计方法说需要,你就给加上去。
如果是“参考资料”那么当然按你的实际操作方便来决定罗。这有什么好纠结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格意义来讲,寄存器 DAC0H: DAC0L 就是一组缓存器, 只要在刷新时间之前,你把数据放到DAC0H: DAC0L 里就 ...

这时人家给我的资料,可能是之前的设计人员给客户的,现在客户把资料给我来做,所有的资料都给我了。包括这个设计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时人家给我的资料,可能是之前的设计人员给客户的,现在客户把资料给我来做,所有的资料都给我了。包括 ...

好吧……  给你带歪了……

设计方案里说的 模拟缓冲芯片 这个模拟,不是你认为的“模拟”, 这个模拟是   DAC 的 "A" ,数字电模拟电的这个“模拟”,
DAC的输出,尤其单片机的DAC的输出,通常是锯齿的, 从设计方案看,很明显这种输出是客户不能接受的,所以需要有个缓冲器,去掉这个锯齿。 MAX5580自带缓冲器,所以要让MAX5580下岗,就需要增加一个模拟缓冲芯片,从字里行间看,设计者也不认为能彻底取代 MAX5580, 所以,又加了一句,或者保留MAX5580, 让单片机控制MAX5580的SPIO, 反正怎么看,都是在推销C8051F120 , 就是即便不能在这里用到,也能在那里用到C8051F120 的感觉。
而实际能分取代MAX5580,你也可以做试验对比看看。我是觉得,之前那人也不自信可以取代MAX55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  给你带歪了……

设计方案里说的 模拟缓冲芯片 这个模拟,不是你认为的“模拟”, 这个模拟 ...

MAX5580输出的模拟信号也是带锯齿状的啊。。。难道它输出来的很平滑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X5580输出的模拟信号也是带锯齿状的啊。。。难道它输出来的很平滑吗?

max5580输出如何,我不清楚但是从你贴的那个方案来看至少写方案的人是认为,5580优于单片机输出的。不然不会这么写,既然项目到了你的手上,你就根据自己的结论决定要不要沿用,我们旁观者不好多说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