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发声的原理,有什么软件可以推荐

楼主(2021-11-25):
有没有哪个软件可以把乐谱转化陈十进制码给喇叭用的呀

网友A:
乐谱是不可能直接转化成10进制码给喇叭用的。
也不可能直接转化成16进制码给喇叭用的。

时间有点久,自己都记不清了,你自己研究吧,好在当年注释写的还算详细。

网友B:
蜂鸣器的发声相对简单,把每个音符的频率用示波器测试出来,用方波驱动蜂鸣片就可以了。
而相对乐普用喇叭发声音就相对复杂,需要相应的专用声音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