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三极管,RA

楼主(2021-11-25):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三极管,RA...

网友A:
如果你认定它是三极管,就拆下来量一下,至少可以分出:NPN、PNP、NMOS、PMOS。

网友B:
应该是LR431,你在某1个宝搜"RA  SOT23"就知道了...,搜索引擎不好用,可以是试试其它方式

网友C:
从某一个宝搜一下sot23-3 丝印RA,看下哪个型号能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认定它是三极管,就拆下来量一下,至少可以分出:NPN、PNP、NMOS、PMOS。

就是不确定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某一个宝搜一下sot23-3 丝印RA,看下哪个型号能对上

在某一个宝搜过,没找到有丝印RA的

网友B:
应用场景是啥样的?光看个管子不好判断,RA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用场景是啥样的?光看个管子不好判断,RA太多了

用在开关电源里面后级电路,测绘的电路大致如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在开关电源里面后级电路,测绘的电路大致如图

这是电压基准...搜LR431

网友B:
LR431ALT1

LR431

楼主:
在某一个宝上搜到丝印RA的也有431,就是丝印上有个躺起的 N ,就不好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压基准...搜LR431

非常感谢,再请教一个问题 :图中位置的器件在板子上是一个二极管模样的器件,丝印是 BHW,按丝印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是无极性的210V的TVS管,但在资料上是一个150V的稳压管;资料上也有一个电路是用的TVS,只是跟板子上的电路差异大。所以请教一下这个器件该是TVS管还是稳压管,板子上用TVS管有什么用意?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