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模块定位精度的疑问

楼主(2021-11-25):
由于手机内置GPS定位精度较低而且费电,想做一个外置蓝牙GPS,看了资料发现难度不太大,只要把GPS模块和蓝牙模块两边的波特率匹配正确连接起来,再加上锂电池和充电电路就可以了。我从来没有用过GPS模块,看到GPS模块比较便宜,20元左右,这种模块的定位精度10米左右,GPS+北斗中科微ATGM332D模块,50元左右,定位精度≤2.5米,30多元的ATGM336H模块定位精度也可以达到2.5米,70元左右的GT-U12双频GNSS定位模块,定位精度小于1米,我主要用于户外山路林道穿越,肯定是精度越高越好,然而实际情况只有靠试验才能知道,手机内置GPS漂移严重,不利于导航,有没有用过这些GPS模块的网友?有这方面经验的请介绍一款好用定位精度比较高的GPS模块,先谢谢了!

网友A:
手机GPS精度是够的,尤其是户外的话,说难听点,别说10米,哪怕50米也属于无所谓的距离。手机GPS唯一的短板是在天线。你拆开手机,能找到一个外接GPS天线的接口买个好点大点的GPS天线,接到这个接口,然后,再开地图感受一下。就好像有人老说车载导航不准啥的,导航换了一套又一套的,我帮他拆开中控,把放在中控面板下的天线拿出来,直接给他吸在车顶,效果立马满意了……
所以,即便你要外接蓝牙GPS模块,你不搞个无屏蔽外置天线,依然不会有明显的实质性变化。

网友B:
GPS定位精度模块是一个方面,环境也会很大程度影响定位,比如遮挡严重的时候,或者天空中云层遮挡,都会导致GPS漂移,理论上手机的GPS精度应该更高才对。

网友C:
你做的:
1、一定比手机内置GPS定位耗电大。因为手机设计时......
2、定位:你只能得到一串定位数据,还需还原成地理坐标。才能得到经纬度。
3、如果需要知道当前的位置,还需要地图软件配合。
你想的太天真了。

网友D:
手机定位精度已经是民用最高等级了,想提高精度就航空航海用的商业级,最后是军用级,你的手机精度差,估计是设计不良,建议换台手机

网友E:
1.5米基本就是民用的极限了
高于这个精度的,多少是有玩数字游戏的了
ATGM336H我用过,我住的楼出租房大概是10*30米面积,我刚好住在直角那块,把模块放在窗户定位,大概能对得上,感觉误差不超过2米
这是配合百度地图的结果
所谓2.5米误差,不是说都误差那么多的,只有在信号不好的时候,会产生这个误差
户外定位,你得依靠于地图,没有一个准确的地图数据,而GPS只有经纬度而已
关键是你要自己做,这就不好搞了

网友F:
想精度,不仅模块要好,天线也很重要,当然也还是会受环境影响的

模块---天线---环境

三因素

网友G:
山路林道?情况不妙啊有障碍物可能模块连都收不到信号哦,光秃秃的则不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做的:
1、一定比手机内置GPS定位耗电大。因为手机设计时......
2、定位:你只能得到一串定位数据,还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对于你的回答我也做个解释
你做的:
1、一定比手机内置GPS定位耗电大。因为手机设计时......
我有一个长天GPS轨迹记录仪,这个记录仪记录轨迹的同时可以用蓝牙为手机提供GPS信号,我爬山、骑车有记录轨迹的习惯,或者跟着路书导航,我用外置蓝牙GPS连续导航十几个小时,手机还有40%以上的电源,我要是用手机内置GPS导航,十几个小时手机电源就差不多耗光了。已知提高手机导航时间的方法无非就是用外置GPS或者是移动电源。这个GPS轨迹记录仪已经用了十几年,早已停产,现在也买不到合适的GPS轨迹记录仪,说不定哪天就坏了,这也是我要做外置GPS的原因之一。
2、定位:你只能得到一串定位数据,还需还原成地理坐标。才能得到经纬度。
外置蓝牙GPS,早就有人做成功了,我有资料。
3、如果需要知道当前的位置,还需要地图软件配合。
oruxmaps和locus是可以把安卓手机变成没有三防功能的GPS专业手持机软件,和行者、两步路之类离开网络就不好用的导航软件是两回事。
oruxmaps和locus都有连接外置GPS的菜单,各个分省的离线地图,地球卫片,全国的等高线地图,很多年前早就搞定了。
手机上装的导航软件多了是了,用的最多还是oruxmaps和locus,只要不是去爬雪山、登珠穆朗玛峰或者是去南极北极这些环境极端恶劣的地区,oruxmaps和locus部分功能超过GPS专业手持机,可完成高强度越野,只是手机没有三防功能而已。
你想的太天真了。
你觉得我太天真了,我觉得你对户外导航了解的不是很多。
再次感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米基本就是民用的极限了
高于这个精度的,多少是有玩数字游戏的了
ATGM336H我用过,我住的楼出租房大概 ...

非常感谢!看来玩户外的太少了,实在不行,先20元左右买个便宜点的GPS模块,做成功了再买个精度高一点模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山路林道?情况不妙啊有障碍物可能模块连都收不到信号哦,光秃秃的则不受影响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很多年前的WP手机,现在的安卓手机很少出现过,但是,我也很担心,所以想用GPS+北斗的模块会放心一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看来玩户外的太少了,实在不行,先20元左右买个便宜点的GPS模块,做成功了再买个精度高一点模 ...

这跟户外没有关系的
GPS模块是串口数据,单片机读取到之后,要和手机app握手才能传输,这一块是嵌入式搞得多,单片机这一块搞得并不多
外置配件是已经有了安卓的程序了可以直接连接,单片机的话,程序是不好搞的
我之前搞过一个GPS轨迹的,数据不好处理
至于户外,手机不就行了
如果是你要去一个无人区,200公里没有人烟的,你确定你带一个自己焊的GPS模块出发?

网友C:
你做了就知道了,其中的复杂程度了。期待您的成功!并能借鉴您的设计用到我们的农用机械产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跟户外没有关系的
GPS模块是串口数据,单片机读取到之后,要和手机app握手才能传输,这一块是嵌入式搞得 ...

我没有能力去无人区,只是在我们这里的山路林道搞点轻度越野,我在的地方是云南,大山比较多。外置蓝牙GPS制作难度不大,你看看这个资料就知道了,最终想做出轨迹记录仪,这个难度肯定就大了,本论坛已经有网友做成功轨迹记录仪,只是一分钟才记录一个点,不太实用,应该10米记录一个点就实用了,喜欢研究GPS可以一起研究,先做出蓝牙GPS,轨迹记录仪慢慢考虑。我已经拍了ATGM336H,30多元,纯GPS的模块更容易做成功,但是不想买了,至于北斗能不能用,还不知道。
外置蓝牙GPS是专供安卓手机户外导航专用软件oruxmaps和locus,其它导航软件没有连接外置蓝牙GPS的菜单,做出来也没有用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能力去无人区,只是在我们这里的山路林道搞点轻度越野,我在的地方是云南,大山比较多。外置蓝牙GP ...

现在是通讯协议的问题
就好比我现在的经纬度的数据,可以串口发到蓝牙了
那我发什么数据,就发一串数字?还是说专用软件是可以识别AT+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