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finput这个函数只会写入stu[1],输入一个覆盖一个。

楼主(2021-11-25):
还有平均成绩的输出也只能输出一个,这是什么问题求大佬指点?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提供 exit() 函数支持
#define SIZE 100000
//#include"conio.h"

//声明函数原型
void finput();    //存入数据
void flist();     //输出数据
void fmax();      //取最大成绩
void ftaxis();    //数据排序
void stat();      //统计数据
//定义结构体
struct student
{
        int num;        //存放
        char name[10];  //定义名字数组变量
        int En;         //英语课成绩
        int Math;       //数学课成绩
    int C;          //计算机语言成绩
        int Mz;          //马哲成绩
        int Ei;          //电子技术
        float ave;      //三门课平均成绩
} stu[SIZE];        //在定义结构体时同时声明结构体变量

volatile int length = 0;

int main()
{
        int n;
        for(;;)          //使程序能够循环,在循环内部判断何时结束
        {
                printf("\n\n");        //与上次的输出结果保持间隔,便于美观
                print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n");//菜单输出
                printf("        |           MENU                |\n");
                printf("        |       1.输入成绩              |\n");
                printf("        |       2.输出最大成绩          |\n");
                printf("        |       3.输出按成绩大小排列    |\n");
                printf("        |       4.输入数字查看人数占比  |\n");
                printf("        |       5.  退出                |\n");
                print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n");
                printf("  Please choose your function:(1-5):");          //功能选择
                scanf("%d",&n);
                printf("\n");
        if(n>0&&n<=8) {
                        switch(n) {
                   case 1:
                                        finput();
                                        break;
                   case 2:
                    flist();
                                        fmax();
                                        break;
                                   case 3:
                                        ftaxis();
                                        break;
                                   case 4:
                                        stat();
                                case 5:
                printf("\n    ~~~~~~~~~~~~~~~~~~~~~~~~~~\n");     //退出提示
                printf("             Goodbye!         \n");
                printf("    ~~~~~~~~~~~~~~~~~~~~~~~~~~\n");
                                        exit(0);//将程序退出
                        }
                } else //没有按规范选择功能,要进行错误提示     //错误提示
                {
                printf("\n    ~~~~~~~~~~~~~~~~~~~~~~~~~~\n");
                printf("           error input!       \n");
                printf("    ~~~~~~~~~~~~~~~~~~~~~~~~~~\n");
//                        break; //应该将这一句话去掉才能使在输错的情况下也进行菜单循环
                }
        }
        return 0;
}
//part 1 : 进行信息录入

void finput()
{
        FILE *fp;            //声明指针变量
        int i;
        fp=fopen("grades","wb");          //首次打开文件, 若没有文件将会自动创建新文件
        for(i=0; i<SIZE; i++)
        {
                printf("1 to continue and 0 to end input: ");        //询问是否继续输入
                scanf("%d",&i);
                if(i==0)
                {
                        fclose(fp);
                        return;
                }
                  else {
                        printf("Please inut your school number, your name,English grade, Math grade, C grade, Mazhe grade, Electronic grade:\n");
                        scanf("%d%s%d%d%d%d%d",&stu[i].num,stu[i].name,&stu[i].En,&stu[i].Math,&stu[i].C,&stu[i].Mz,&stu[i].Ei);
                        stu[i].ave=(stu[i].C+stu[i].Math+stu[i].En+stu[i].Mz+stu[i].Ei)/5.0;
                        fwrite(&stu[i],sizeof(struct student),1,fp);
                        length++;
                }
        fclose(fp);
        }
}

//part 2: 将结果输出

void fmax()
{
          int res[256];
        int max;
        int maximum;
        size_t i;
        for(i = 0; i < length; i++){
                res[i] = stu[i].C+stu[i].Math+stu[i].En+stu[i].Mz+stu[i].Ei;
        }
        printf("%d", length);
        max = res[0];
        for(i = 0; i < length; i++){
                if(res[i] >= max) {
                        max = res[i];
                        maximum = i;
                }
        }
        printf("The most niubility student information is:\n");
        printf("Student ID\t Name\t English\t Math\t C \t Electronic\t Maze\t \n");
        printf("%d\t %s\t %d\t %d\t %d\t %d\t %d\t\n", stu[maximum].num,stu[maximum].name,stu[maximum].En,stu[maximum].Math,stu[maximum].C,stu[maximum].Mz,stu[maximum].Ei);
}

void flist()
{
        FILE *fp;
        int i;
        fp=fopen("grades","rb");
        printf("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n");
        printf("|                                                  Report                                           |\n");
        printf("|~~~~~~~~~~~~~~~~~~~~~~~~~~~~~~~~~~~~~~~~~~~~~~~~~~~~~~~~~~~~~~~~~~~~~~~~~~~~~~~~~~~~~~~~~~~~~~~~~~~~~~~~~~~~~~~~~~~~~~~~~~~~~~~~|\n");
        printf("|        ID      |    name   |   English grade    |    Math grade   |   Computer grade   | Ma  zhe  | Electron grade |  Average  |\n");
        printf("|~~~~~~~~~~~~~~~~~~~~~~~~~~~~~~~~~~~~~~~~~~~~~~~~~~~~~~~~~~~~~~~~~~~~~~~~~~~~~~~~~~~~~~~~~~~~~~~~~~~~~~~~~~~~~~~~~~~~~~~~~~~~~~~~|\n");
        for(i=0; fread(&stu[i],sizeof(struct student),1,fp)==1; i++)
                printf("|%11d%15s%13d%17d%18d%16d%14d%19.2f\n",stu[i].num,stu[i].name,stu[i].En,stu[i].Math,stu[i].C,stu[i].Mz,stu[i].Ei,stu[i].ave);
                /*
                此处采用字宽输入比加空格更好, 因为若是使用空格输入,当学号或者名字前后输入的长度不一致时,格式会乱掉,导致无法对其格式
                */
        printf("|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n\n");
        fclose(fp);
}//part 3:按平均成绩进行排序
void ftaxis()
{
        int i,j,n;
        FILE *fp;
        struct student t;
        fp=fopen("grades","rb");
        printf("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
        printf("|                                                  Report                                           |\n");
        printf("|~~~~~~~~~~~~~~~~~~~~~~~~~~~~~~~~~~~~~~~~~~~~~~~~~~~~~~~~~~~~~~~~~~~~~~~~~~~~~~~~~~~~~~~~~~~~~~~~~~~~~~~~~~~~~~~~~~~~~~~~~~~~~~~~|\n");
        printf("|        ID      |    name   |   English grade    |    Math grade   |   C grade   |    Ma  zhe  |   Electron grade |    Average  |\n");
        printf("|~~~~~~~~~~~~~~~~~~~~~~~~~~~~~~~~~~~~~~~~~~~~~~~~~~~~~~~~~~~~~~~~~~~~~~~~~~~~~~~~~~~~~~~~~~~~~~~~~~~~~~~~~~~~~~~~~~~~~~~~~~~~~~~~|\n");
        for(i=0; fread(&stu[i],sizeof(struct student),1,fp)==1; i++)
                printf("|%11d%15s%13d%17d%18d%16d%14d%19.2f\n",stu[i].num,stu[i].name,stu[i].En,stu[i].Math,stu[i].C,stu[i].Mz,stu[i].Ei,stu[i].ave);
        printf("|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n\n");
        fclose(fp);
        n=i;
        for(i=0; i<n; i++)
                for(j=i+1; j<n; j++)
                        if(stu[i].ave<stu[j].ave)
                        {
                                t=stu[i];
                                stu[i]=stu[j];
                                stu[j]=t;
                        }
        fp=fopen("grades","wb");
        printf("\n\n\n");
        printf("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n");
        printf("|                                                  Report                                           |\n");
    printf("|~~~~~~~~~~~~~~~~~~~~~~~~~~~~~~~~~~~~~~~~~~~~~~~~~~~~~~~~~~~~~~~~~~~~~~~~~~~~~~~~~~~~~~~~~~~~~~~~~~~~~~~~~~~~~~~~~~~~~~~~~~~~~~~~|\n");
    printf("|        ID      |    name   |   English grade    |    Math grade   |   C grade   |    Ma  zhe  |   Electron grade |    Average  |\n");
    printf("|~~~~~~~~~~~~~~~~~~~~~~~~~~~~~~~~~~~~~~~~~~~~~~~~~~~~~~~~~~~~~~~~~~~~~~~~~~~~~~~~~~~~~~~~~~~~~~~~~~~~~~~~~~~~~~~~~~~~~~~~~~~~~~~~|\n");
        for(i=0; i<n; i++)
        {
                fwrite(&stu[i],sizeof(struct student),1,fp);
                printf("|%11d%15s%13d%17d%18d%16d%14d%19.2f\n",stu[i].num,stu[i].name,stu[i].En,stu[i].Math,stu[i].C,stu[i].Mz,stu[i].Ei,stu[i].ave);
        }
        printf("|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n");
        fclose(fp);
}
//part 4: 统计指定分数之上的人数
void stat()
{
        FILE *fp;
        int i,flag=0,count=0,b;//flag 用来判断是否需要进行错误提示, count用来统计个数
        float score_;
        fp=fopen("grades","rb");
        rewind(fp);
        printf("Do you want to know the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score?\nEnter your number: ");
        scanf("%f",&score_);

        for(i=0; i<=SIZE; i++)
        {
                if(score_ < stu[i].ave )
                {
                        count++;
                        flag=1;
                }
        }
        if(flag == 1)
                printf("%d in total above your number\n",count);
        if(flag==0)
        {
                printf("\n    ~~~~~~~~~~~~~~~~~~~~~~~~~~\n");
                printf("           error input!       \n");
                printf("    ~~~~~~~~~~~~~~~~~~~~~~~~~~\n");
        }
//        printf("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n\n");
        fclose(fp);
}

网友A:
你读了一次就把文件关闭了,下次重新打开当然还是第一条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读了一次就把文件关闭了,下次重新打开当然还是第一条记录。

那应该怎么改

网友B:
好家伙,声明个变量8000000个字节

网友C:
1.fclose(fp); 要放到for循环之外,否则第一条就关闭的文件指针,就不能继续了。
2.你应该使用链表结构,而不是定义一个巨大的数组。
3.你的存储函数有问题,没有考虑插入问题,如果二次运行就会混乱了。
另外,能解释一下这个程序我们单片机论坛的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