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控制led发光的同时有音乐!求思路,麻烦各位了

楼主(2021-11-25):
制作霓虹灯控制器,红外遥控单片机控制电路,红外遥控器要怎么设计,麻烦各位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A:
某一个宝有专门的红外设备,店家还有驱动程序。

网友B:
请问具体什么类型的音乐? 可以用定时器中断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具体什么类型的音乐? 可以用定时器中断控制。

什么的都可以,就是图案不同音乐不同

网友C:
遥控器就不要设计了,买个现成的1~2块,省时省力,你就专心做接受遥控键码,然后,根据键码控制霓虹灯,控制MP3播放,这3个部分就好了。 单片机控制的MP3播放,现成的模块某一个宝<10元可以到手。霓虹灯控制模块应该你本身就有吧? 红外遥控键码的接受,买个红外接收头,三脚的,也就搞定了。

网友D:
接5楼。
先要知道遥控器的键值。然后就是控制了啊,如果按1,放MP3第1段,如果按2霓虹灯闪这段。如果按3音乐霓虹同时。
注意隔离啥的,要不一个高压就把单片机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的都可以,就是图案不同音乐不同

请问是什么编码,蜂鸣器音乐还是WAV/MP3之类的。

楼主:
各位大哥们,目前不需要做出实物,但得设计出电路图,我个人实在想不明白怎么去控制音频的播放,还有在灯光亮起的同时有音频,麻烦各位给点思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哥们,目前不需要做出实物,但得设计出电路图,我个人实在想不明白怎么去控制音频的播放,还有在灯光 ...

买个SPI接口的MP3模块,买个串口的灯光控制器,然后通过SPI和串口发指令就行了。 在灯光亮起的“同时”有音频不太可能,但是,灯光亮起后,1/10000000 秒后有音频,在人类的感知系统上,基本和“同时”是划等号的。站在电路图的角度,你不需要去考虑如何同时,你只要考虑电路上如何能控制这些模块就够了。“同时”这个问题,是由单片机的软件来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SPI接口的MP3模块,买个串口的灯光控制器,然后通过SPI和串口发指令就行了。 在灯光亮起的“同时”有 ...

那就是说语音模块假如我用WT588D这个语音芯片,直接把他通过使用并口控制模式和单片机连一起就行吗?那控制语言和控制灯亮的是一种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什么编码,蜂鸣器音乐还是WAV/MP3之类的。

不知道啊,我就是自己搞不懂语音这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我就是自己搞不懂语音这部分

你连音乐编码都搞不明白?
前者和MIDI类似,1分钟不到1KB,后者就是波形声音,1分钟几MB。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语音模块假如我用WT588D这个语音芯片,直接把他通过使用并口控制模式和单片机连一起就行吗?那控 ...

WT588D 我记得是 同步串行 SPI 接口的,也可以 1根I/O 控制,  并口…… 你是哪个封装规格的? 个人觉得WT588D的话,串行控制就可以了,并行没有必要…… 当然如果你的WT588D支持并行,你又不嫌麻烦,也可以并口连接。

WT588D 按引脚定义和单片机连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 灯的话,看你用什么模块了。 基本上,串行,并行都是可以的。

网友E:
你的设计由多个子系统组成,你只需要单独设计每个子系统并将它们组合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连音乐编码都搞不明白?
前者和MIDI类似,1分钟不到1KB,后者就是波形声音,1分钟几MB。

我就是搞不懂才问的啊,我是个学生刚学完这些,也没有实践过。音乐编码老师讲都没讲,也别怪我了我就是上来请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