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脉冲波,限幅电路问题

楼主(2021-11-25):
峰峰值20V的脉冲波,想变成峰峰值10V ,或者只有正半周5V,进单片机检测频率。限幅电路怎么设计
顺便问一下峰峰值10V,对5V的单片机引脚有影响吗。

网友A:
一个电阻一个BAV99足以。

10V给5V单片机会烧掉单片机。

网友B:
一只限流电阻加一只4.3V稳压管和一只4148单向整流(半波整流)就可以得到正向4.3V能够被单片机识别的脉冲了

网友C:
加一个光耦如PC817既能改变幅值还能完全隔离被测电路,前提是信号能驱动光耦。

网友D:
电阻分压,然后进单片机ADC采样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光耦如PC817既能改变幅值还能完全隔离被测电路,前提是信号能驱动光耦。

这个方案最安全。也很实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光耦如PC817既能改变幅值还能完全隔离被测电路,前提是信号能驱动光耦。

如果把817改成814就可以测正负脉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