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可否指点一下我的lcd仿真出现的问题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N = P2^2;

sbit k1=P3^2;
sbit k2=P3^3;
sbit k3=P3^4;
sbit k4=P3^5;
sbit k5=P3^6;//加速
//sbit k6=P3^7;//减速

sbit DQ = P3^7;

sbit motor1_run = P2^3;
sbit motor2_r   = P2^4;
sbit motor2_l   = P2^5;

sbit IN1 = P2^6;
sbit IN2 = P2^7;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 =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define st_mo  P1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0
#define KeyPort P3

uchar code start[]="open";
uchar code close[]="stop";
uchar ccw[]={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 //
uchar cw[]={0x09,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 //

uchar i;

uint value_h=320;
uint value_l=200;

uchar PWM=180;

uint temp_data,temp_data2;

/*------------------------------------------------

------------------------------------------------*/
void DelayUs2x(uchar t)
{
while(--t);
}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 ;
    while(ms--)
     {
        for(i = 0 ; i < 120 ; i++) ;
     }
}
void ccw_motor()                      //逆时针旋转
{
    uchar i;
    for(i=0;i<8;i++)
        {
            for(i=0;i<8;i++)
               {
                   st_mo=ccw[i];
           delay(500);
        }
        }
}

void cw_motor()                     //顺时针旋转
{
   uchar i;
   for(i=0;i<8;i++)
      {
        for(i=0;i<8;i++)
         {
           st_mo=cw[i];
           delay(500);
         }
      }
}
/*------------------------------------------------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检查忙标志位函数(LCD)
{
DataPort= 0xFF;                                //DataPort为单位变量,初始值为0xFF
RS_CLR;
RW_SET;
EN_CLR;
_nop_();                                            //空操作,给硬件反应时间
EN_SET;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如果忙标志位BF=1,回到bit
}
/*------------------------------------------------

------------------------------------------------*/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a)        //写数据函数
{
while(LCD_Check_Busy());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

------------------------------------------------*/
void LCD_Clear(void)                         //清屏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
void LCD_Write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显示字符串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LCD_Write_Com(0x01);
   LCD_Write_Com(0x06);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keyvalue;
if(KeyPort!=0xff)
   {
    delayms(10);
    if(KeyPort!=0xff)
           {
            keyvalue=KeyPort;
            while(KeyPort!=0xff);
                switch(keyvalue)
                {
                 case 0xfe:return 1;break;
                 case 0xfd:return 2;break;
                 case 0xfb:return 3;break;
                 case 0xf7:return 4;break;
                 case 0xef:return 5;break;
                 case 0xdf:return 6;break;
                 case 0xbf:return 7;break;
                 case 0x7f:return 8;break;
                 default:return 0;break;
                }
          }
   }
   return 0;
}
/*****************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DQ = 1;
  delay(1);
  DQ = 0;
  delay(250);
  DQ = 1;
  delay(100);
  }
  uchar Read_One_Byte()

  {
  uchar i   = 0;
  uchar dat = 0;
  for(i=8;i>0;i--)
  {
  DQ = 0;

  _nop_();
  dat >>= 1;
  DQ = 1;
  delay(1);
  if(DQ)
  {
  dat |= 0x80;
  }
  delay(10);
  }
  return (dat);
  }
void Write_On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 0;
  for(i=8;i>0;i--)
  {
  DQ = 0;
  _nop_();
  DQ = dat&0x01;

  delay(10);
  DQ = 1;
  dat >>= 1;
  delay(1);
  }
  }
uint Get_Tmp()
  {
  float tt;
  uchar a,b;
  Init_Ds18b20();
  Write_One_Byte(0xcc);
  Write_One_Byte(0x44);
  Init_Ds18b20();
  Write_One_Byte(0xcc);
  Write_One_Byte(0xbe);
  a = Read_One_Byte();
  b = Read_One_Byte();
  temp = b;
  temp <<= 8;
  temp = temp|a;
  tt = temp*0.0625;

  temp = tt*10+0.5;

  return temp;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R1=0 ;
    TH0=0x9f ;
    TL0=0xce ;
    TH1=PWM ;
    TR1=1 ;
    IN1=0 ;
    IN2=0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R1=0 ;
    IN1=1 ;
          IN2=0 ;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num;
                LCD_Init();
                LCD_Clear();
//temperature

          LCD_Write_Char(0,0,'T');LCD_Write_Char(1,0,':');LCD_Write_Char(4,0,0x2e);LCD_Write_Char(6,0,0xdf);
          LCD_Write_Char(7,0,'W');LCD_Write_Char(8,0,':');
          LCD_Write_Char(0,2,'H');LCD_Write_Char(1,2,':');LCD_Write_Char(4,2,0x2e);LCD_Write_Char(6,2,0xdf);
          LCD_Write_Char(7,2,'D');LCD_Write_Char(8,2,':');LCD_Write_Char(11,2,0x2e);LCD_Write_Char(13,2,0xdf);

    IN1=0;
          IN2=0;
    //TMOD=0x21 ;
          TMOD=0x11 ;
    //TH0=0xff ;
    //TL0=0xce ;
                TH0=0x9f ;
    TL0=0xce ;
    TH1=PWM ;
    TL1=0 ;

                while(1)
                {
                                //delayms(200);
                          temp_data=Get_Tmp();   //PWM温度调速
                        if(temp_data>value_h){temp_data2=value_h;}
                        else if(temp_data<value_l){temp_data2=value_l;}
                        else{temp_data2=temp_data;}

                        if((temp_data2>220) && (temp_data2<230)){PWM=165;}
                        if((temp_data2>230) && (temp_data2<240)){PWM=170;}
                        if((temp_data2>240) && (temp_data2<250)){PWM=175;}
                        if((temp_data2>250) && (temp_data2<260)){PWM=180;}
                        if((temp_data2>260) && (temp_data2<270)){PWM=185;}
            if((temp_data2<280) && (temp_data2>270)){PWM=190;}
                        if((temp_data2<290) && (temp_data2>280)){PWM=195;}
                        if((temp_data2<300) && (temp_data2>290)){PWM=200;}
                        if((temp_data2<310) && (temp_data2>300)){PWM=210;}
                        if((temp_data2<320) && (temp_data2>310)){PWM=220;}
                        LCD_Write_Com(0xc2);
                        LCD_Write_Data(value_h/100+0x30);
                        LCD_Write_Com(0xc3);
                        LCD_Write_Data(((value_h/10)%10)+0x30);
                        LCD_Write_Com(0xc5);
                        LCD_Write_Data(value_h%10+0x30);

                        LCD_Write_Com(0xc9);
                        LCD_Write_Data(value_l/100+0x30);
                        LCD_Write_Com(0xca);
                        LCD_Write_Data(((value_l/10)%10)+0x30);
                        LCD_Write_Com(0xcc);
                        LCD_Write_Data(value_l%10+0x30);

                        LCD_Write_Com(0x8d);
                        LCD_Write_Data(PWM/100+0x30);
                        LCD_Write_Com(0x8e);
                        LCD_Write_Data((PWM/10)%10+0x30);
                        LCD_Write_Com(0x8f);
                        LCD_Write_Data(PWM%10+0x30);

                        LCD_Write_Com(0x82);
                        LCD_Write_Data(temp_data2/100+0x30);
                        LCD_Write_Com(0x83);
                        LCD_Write_Data(((temp_data2/10)%10)+0x30);
                        LCD_Write_Com(0x85);
                        LCD_Write_Data((temp_data2%10)+0x30);
                                if(motor1_run==0)
                                {
                                    EA=1;
                                    ET0=1;
                                    ET1=1;
                                    TR0=1 ;
                                          LCD_Write_String(9,0,start);
                                }
                                else
                                {
                                    EA=0;
                                    ET0=0;
                                    ET1=0;
                                    TR0=0 ;
                                          IN1=0 ;
                                                                                  IN2=0 ;
                                          LCD_Write_String(9,0,close);
                                }
                                if((motor2_l==0)&&(motor2_r==1))                             //顺时针程序
                                {
                                                for(num=0;num<10;num++)
                                                {
                                                                cw_motor();
                                                }
                                }
                                if((motor2_l==1)&&(motor2_r==0))                            //逆时针程序
                                {
                                                for(num=0;num<10;num++)
                                                {
                                                                ccw_motor();
                                                }
                                }
                                if(k1==0)
                                {
                                                delayms(50);
                                          if(k1==0)
                                    {
                                              value_h++;
                if(value_h>600){value_h=0;}
                                                }
                                }
                                if(k2==0)
                                {
                                                delayms(50);
                                          if(k2==0)
                                    {
                                             value_h--;
                                             if(value_h<0){value_h=600;}
                                                }
                                }
                                if(k3==0)
                                {
                                                delayms(50);
                                          if(k3==0)
                                    {
                                              value_l++;
                if(value_l>500){value_l=0;}
                                                }
                                }
                                if(k4==0)
                                {
                                                delayms(50);
                                          if(k4==0)
                                    {

                                                                value_l--;
                                                                if(value_l<0){value_l=500;}
                                                }
                                }
                                if(k5==0)
                                {
                                                delayms(50);
                                          if(k5==0)
                                    {
                                                   PWM=PWM+10 ;
                                                   if(PWM>255){PWM=150;}
                                          }
                                }
//                                if(k6==0)
//                                {
//                                        delayms(20);
//                                        if(k6==0)
//                                        {
//                                                PWM=PWM-10 ;
//                                                if(PWM<150){PWM=150;}
//                                        }
//                                }
                }
}

网友A(2021-11-25):
132,145行注释掉

网友B:
兄弟,建议你模块化编程,这样太乱了

网友C:
这代码是拼凑出来能不出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