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网线测试仪的制作资料

楼主(2021-11-26):
俄罗斯小伙制作的网线测试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制件。

设置、校准。
因此,为了确定电缆长度,使用了一种确定电缆容量的方法,测试仪需要校准,排除引脚和打印安装的容量(校准电缆的零长度)。
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至少我只知道两种方法smile.gif)。我会描述一个我自己用过的。
测量已知长度(例如 20 米)的电缆长度。例如,仪器显示 30 米.计算读数和现实差异 30m-20m=10m
10 乘以 0.032 (电缆长度米容量) 10*0.032=0.32
在浮 L 公式中校正常数 1.71 = (-fTime/log (U2 / U1) - 1.71- lan_tester.c源文件
1.71-0.32=1.39
对公式进行更改,编译项目。在液晶显示器上显示的蛇形错误和处理它们的方法。

组装并打开测试仪后,没有连接电缆 - 仪器正确显示一切。连接电缆(最好超过 10 米)后,显示与悬崖的距离不正确 - 如上所述进行校准。
- 连接后,在电缆的另一侧,存根显示SSS,也许什么??- 增加 fMaxValue (fMaxValue 1000) - 源文件 lan_tester.h
fMaxValue - 这是一个级别,上面被认为是线短
如果强烈增加此值,则当线路输出而不是 SSS(短)关闭时,将????,即未定义的值 - 应减小此值。
如果电缆连接时出现电压线上的消息,则应增加 fZero (fZero 60) - 源文件 lan_tester.h
fZero 的值,该级别低于该级别,则认为导线上没有电压。
如果在这一切之后,一些踢显示?- 应更准确地选择相应引脚的反面值。

上图资料下载:

网友A:
这个是1604版的,我做了个5110版的 用的是俄版4.71的固件

网友B:
这个能做出来真不容易,感谢楼主的好资料

网友C(2023-07-22):
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D(2024-03-25):
电容法测试长度不靠谱吧!毕竟线材拉直跟缠在一起电容变化很大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利用线本身的反射时间来计算线的长度,只是这样涉及到非常短的捕获时间需要很高频率的信号收发设备,可以在某一个宝上搞个最便宜那种网络分析仪接上去就能测出导线长度

网友E:
首先是测通与不通,然后再看看如果能把个长度也测一下挻好,哪怕不准,可以参考就行

网友F:
这个就没有中文的吗    我的也是俄文的

网友G(2024-09-05):
请问各位大佬:D1-D16是什么用处?可以省略吗?

网友H(2024-10-10):
看上去高级呀!

网友I:
谢谢楼主分享!标注备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请问各位大佬:D1-D16是什么用处?可以省略吗?

钳位用,保护单片机输入口!

网友J(2024-11-18):
这个好,可以改成OLED显示

网友K(2025-01-05):
引用 网友D:
电容法测试长度不靠谱吧!毕竟线材拉直跟缠在一起电容变化很大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利用线本身的反射时间来 ...

网线是4对双绞线,而且4对线的绕距不一样,用反射时间也测不准,跟电容法一样有误差,而电容法便宜

网友L(2025-03-24):
什么仿真的呀

网友M:
这个能用吗?